楼主(2009-08-23):
平时word文档可以加密保存,我想知道如何给电脑中的文件夹加密?别人打不开?

网友A:
上网搜一下,很多文件夹加密软件的。

网友B:
曾经搜过,感觉不是很好,不如就winrar吧。

楼主:
你是说压缩后加密保存吗?

网友C:
有些加密功能的U盘;

网友D:
一般的加密软件都是收费的,还是用WINRAR压一下比较合适.

网友E:
也想知道,毕竟压缩了保存不方便。

网友F:
网上有很多,有的可以变成虚拟硬盘

网友G(2010-08-04):
      TK-MU801          TK-MU802          TK-MU803          TK-MU804

产品简介

   保密U盘采用的是通过国密认证的算法与硬件加密芯片,256bit硬件加密引擎,提供全数据流加密,另外它还具有密码限次锁盘功能,芯片ID相互绑定等技术,提供强大的防攻击破解性能。与采用了传统口令认证型、软件加密型等手段对数据加密的U盘不同的是,国密安全U盘认证主体是安全芯片本身,口令判断在芯片内完成;存储数据是以密文的形式存放在Flash里,密钥随机产生,放在安全芯片内部,也就是说即使获得Flash里的数据,没有密钥,一样是看不懂的乱码;另外,安得旺安全U盘通过控制芯片上唯一序列号产出U盘的序列号,这个序列号无法被伪造和修改,即便是拆出Flash,也无法通过探针攻击、功率攻击等各种技术手段来破解存储的密文数据。

   在口令安全方面,这款U盘则采用的是限次锁定的技术,将国密U盘接入电脑输入正确的密码,即可进入数据加密区正常读写数据,如果密码输错10次,U盘就会自动锁死,所有的安全区的数据将无法读取。排除了U盘因暴力破解、口令穷举等解密手段而带来数据泄密风险。

产品集时尚,加密,高速,精美于一身.识别率高,方便易用,新颖、高档与实用。
具有超强的保密性,免记密码,99%识别率,读写速度快。
半导体电容式感应器,活体识别技术,杜绝假指模,定制可替代光学指纹仪功能,可用于指纹身份认证的USB-KEY。 一物两用,轻巧便携。
产品特性

1、采用原装三星FLASH芯片精密制造,容量不支持升级,产品具有超强的可靠性。

2、一盘两区,分为公开区和保密区,容量可自由调整.保密区可选用指纹或密码打开.

3、可注册10个指纹和一个紧急开启密码.

4、三层保护,可以做为windows登录密码保护、U盘密区保护与单个文件保护三层加密,更安全、更可靠。

5、普通版2009版软件支持(繁、简、英、日、韩、俄、荷、意、德、法、西)共11国语言,能根据操作系统语言自动转换。有指纹管理、密码设定、文件加密功能、磁盘分区调整工具,公共盘和加密盘是同时显示的.

6、普通版2010版软件现支持中、英2国语言,能根据操作系统语言自动转换。有指纹管理、密码设定、文件加密功能、磁盘分区调整工具,公共盘和加密盘是同时显示的。新增用户个人信息显示功能、完善软件自动退出功能,指纹信息清空功能,隐藏密码输入窗口功能。

7、增强版2009版软件有网页自动登入、随身收藏夹、电脑锁定、虚拟硬盘及磁盘分区调整工具、公共盘和加密盘是轮流显示的,不能同时显示,指纹信息备份还原清空、文件加密等功能,支持英文、中简、中繁3种语言。

8、滑动式指纹识别器,可以擦滑100万次以上,指纹识别快速精确度高。

9、USB2.0接口。不需安装任何驱动,即插即用。

10、 读写速度:采用H2testw v1.4测试,写入速度: 4.28-5.59 MByte/s,读取速度: 12.2-12.9 MByte/s。

11、容量规格有2G、4G、8G、16G。

12、产品专利号:20093038264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