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23):
变压器的空载电流、电机的空载电流各占额定电流的百分之几?

网友A:
20%-30%

楼主:
变压器和电动机一样吗

网友B:
变压器和电动机不一样,变压器的空载电流小一些,约占额定电流的3%左右,电机的要大一些,绕线的20%~30%

楼主:
普通异步电动机的空载电流呢?

网友B:
一般小型电动机的空载电流约为额定电流的30%~70%,大中型电动机的空载电流约为额定电流的20%~40%。

网友C:
变频器空载电流很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小型电动机的空载电流约为额定电流的30%~70%,大中型电动机的空载电流约为额定电流的20%~40%。
你这个范围也太大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