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23):
正在做一条生产线,其中有一台绞龙的电机是要频繁启动停止的。当检测到缓冲仓下料位时绞龙电机启动加料,当检测到缓冲仓上料位时绞龙电机停止,即停止加料。在这个控制中我本是加了热继保护的,可师傅说这个地方不用加热继,为什么呢?有知道的朋友能详细解说一下吗?

网友A:
可能考虑频繁起停电流冲击大,热继电器容易跳,或者是你的供电回路有启动器一类的东西

网友B:
由于起动电流大,你又是频繁起动,那么热继电器就会动作的

网友C:
由于起动电流大,又是频繁起动,热继电器就会误动作,最好使用电机保护器进行保护。

网友D:
由于是频繁起动,热继电器的热元件不能及时复位,又有新的热量积累就会造成误动作,最好使用电流继电器进行保护。

网友E:
频繁起动,选小了总跳掉,选大了又没有保护效果;

楼主:
好的,明白了,谢谢大家!

网友F:
我觉得5楼说的对,是怕误动作,而不是6楼说的“频繁起动,选小了总跳掉,选大了又没有保护效果”,热继电器中的发热元件是有热惯性的,它可不是熔断器可以瞬时做出反应,热继电器要是反应,是有一定时间的。所以不是选大选小会出问题,而是热继电器的热元件不能及时复位而产生误动作

网友G:
还是好好看看手册吧

网友H:
热继电的工作原理,是什么?
如果搞明白了,你的问题就不难解释了,另外温度高时也容易造成热继的误动作.建议给4楼的加精.另外楼主的傅还是很有经验的.

网友I:
由于是频繁启动,在一次启动停止后,热继电器的金属片不是很热,但当频繁启动停止时,热继电器的金属片会发热,由于电机间断停止时间很短,热继电器的金属片不会马上凉下来,由于热积累的作用,热继电器会跳闸。

网友J:
电机的运行时间是多长?如果很短的时间就没有必要加的。因为热继电器的动作时间一般在一分钟以上(1.15倍额定电流)

网友K:
这种情况如果要保护电机,只能用个电流继电器加个时间继电器组成定时限堵转保护。用电机保护器也是可以的,专门有保护频繁启动的电机,说白了,也是定时限保护。

网友L:
引用 网友E:
频繁起动,选小了总跳掉,选大了又没有保护效果;
基本上应该就是这个意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