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地问题

楼主(2009-08-23):
谢谢各位的回答,但是整个生产线是钢结构的,也就是说设备上的电机,控制箱与钢架连在一起的。那么设备上的静电接地线这样还是和电气接地连在了一起啊。困惑呀!望各位还能指点迷津!

网友A:
意思是从新在弄一条接地线

网友B:
电气设备应重新接地。

网友C:
设备上的电机,控制箱与钢架连在一起并不代表它们就接触良好!而且仪表类的静电接地线最好是单独入地1欧以下

网友D:
电机地线和控制柜地线接一起,再与电源地线接线。如果有传感器,传感器的底线就不要和电源地线接在一起。有干扰。

网友E:
仪表地有相应的标准和要求,建议不要接在一起.

网友F:
另外再打跟地线接上!~~~

网友G:
四楼的说的对,你的连接要做到电气连接

网友H:
引用 网友C:
设备上的电机,控制箱与钢架连在一起并不代表它们就接触良好!而且仪表类的静电接地线最好是单独入地1欧以下
很有道理,接地也是有规范的

网友I:
有点困惑,接地线连接接地桩,接地桩连接接地网,你打那么多接地桩做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