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23):
做了一套双向控制的线路,从分柜中的一相电流互感器上并了一个电流表到主柜上,这样安装行不行?
就是一条生产线分了几部分做,各部分用了一个控制柜,我将每个控制柜的电流都并了一相在总柜上显示,这样的操作合理吗?比如分柜的电流在100A,然后在总柜上的电流还会有100A吗?分柜到总柜至少有50米的距离,这样中间会不会有电流损耗?

网友A:
肯定不行,无论多少电流表都应该与对应的互感器串联,跟你放在何位置无关。

网友B:
不行。,电流表都是串联在电路中的

网友C:
我没听说过电流表可以并联的哦……

网友D:
电流表是串联用的

网友E:
呵呵;最基本的理论:电流表串联,电压表并联;

楼主:
我的意思是电流表串联在互感器上,然后在互感器上再并个电流表出来,这样行不行?

楼主:
简单点就是一个互感器上装两个电流表,这样可行吗?这两个电流表的测量值有没有偏差?会不会远的一个有损耗?

网友F:
电流表串联在一起没有测量值大小之分(表计误差除外),并联就是将电流互感器二次电流进行分流,就什么意义都没有了。

网友A:
所有的电流表必须和被测互感器串联。

网友G:
不行哦。只能串。不能并

网友H:
引用 楼主:
简单点就是一个互感器上装两个电流表,这样可行吗?这两个电流表的测量值有没有偏差?会不会远的一个有损耗?
看见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特意进来探个究竟。唉,先生啊,都这么多人说了不成,只能串还要这样提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H:
引用 楼主:
简单点就是一个互感器上装两个电流表,这样可行吗?这两个电流表的测量值有没有偏差?会不会远的一个有损耗?
看见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特意进来探个究竟。唉,先生啊,都这么多人说了不成,只能串还要这样提出来。

申明一下,我是女的!

楼主:
我是这样接的,电柜已经做好了,不过没运行过,所以问问大家的,我的经验少,去现场的经验太少,请大家不要见笑!

网友D:
引用 楼主:
简单点就是一个互感器上装两个电流表,这样可行吗?这两个电流表的测量值有没有偏差?会不会远的一个有损耗?
互感器上装两个电流表没问题,但要串联,远的一个应该多少会有点损耗的

网友I:
同意10楼说的

网友I:
很同意10楼说的,电流表无论如何绝对不可以并联的!

网友J:
不管装多少电流表都是串联呵呵!

网友K:
电流表都是串联,50米不长没事

网友L:
电流表肯定不能并联到电路里面的

网友M:
不行,并联要分流的,肯定不准的

网友N:
你看看電流錶原理吧!

网友O:
你说的是不行的,

网友P:
在我读初中的时候物理老师教的!~电流表串联.电压表并联!~~~~老师还说我记的不错呢!~~呵呵!~~~

网友Q:
不行啊 !电流表要串联啊!你那样不就是并联吗。

网友R:
怎么这么多人连题目都没有看懂,就在这发表品论?
楼主问的是:一个互感器能不能接两个电流表,就是这两个电流表是并着用一个互感器上过来的信号
我觉得  应该是  从互感器过来的P1接一个电流表 + ,然后从这个电流表的 — 接出来到另一个电流表的 + ,最后从这个电流表的 — 接出来,接回互感器的P2

网友S:
肯定不行啦。。电压表才可以哦

网友T:
好多人都没明白楼主的意思。
我这样解释:如何用2个电流表对同一个闭合回路的电流进行检测,并对2个表出现的结果进行比较。
楼主好像是为了测算线路损耗,对吧?
对于同一条线路,没有分支的情况下,电流值是不变的,变的是电压。这就是你最初担心的问题:经过一条导线后,电压下降了,电流是不是也小了。
一个发光的灯泡,一端对地有电压,另一端对地没电压,但电流是不变的。
所以,你如果实在想确认有没有电流损耗,串联2个电流表没问题。
同样,并联也可以,但要求电流表必须相同,并且并联线路段的长度要短。并且检测出来的结果只有理论值的一半。这是电流表分流造成的。

网友U:
只能用于串联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