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23):
各位大侠,小弟遇到一个小问题,但本人搞不懂如何设置西门子的440变频器,是这样的:我现在接了一个电位器到变频器,调节电位器对应的变频器输入为0-10v,变频器显示也是0-50HZ,这没问题。我现在想改变一些参数,设成在3v以上时正转,3v以下是反转,不知如何实现,请高手赐教,谢谢了!

网友A:
用电压控制,好像不行吧,频率应该可以,没搞过,不知道行不行,实在不行,你就用端子咯

网友B:
自己做个比较器,控制一下不就完了

网友C:
呵呵;MM440好像没有直接设定这个功能的;
你只能从外部电路来想办法了;

网友D:
我也认为好象没有这个功能,如果实现不了,可以考虑换个控制方式。

网友E:
MM440的模拟量输入是可以编程的。完全满足这种需求。没有问题的。
如下图示:

网友E:
X1=0,Y1=-42.78;X2=10,Y2=100

自己设置一下X1、X2、Y1、Y2就行了。

网友F:
楼主好好按楼上说的试一下,把试的结果分享上来.

网友G:
可以的,,就是6楼的方法

网友H:
这个输入好像只能改变频率吧

网友I:
LZ 这个方法真的可以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H:
这个输入好像只能改变频率吧
对呀,就是改变给定频率的。楼主不是要对输入的给定有要求的吗?既要有数值又要有方向,这个给定的参数化设置完全符合即改变数值也改变方向的。改变了给定频率的极性就等于改变了电机的旋转方向。不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