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23):
我是个工作新手,现在在学用FX系列的PLC,我在用GX做一个逻辑测试的时候,遇到了一个关于移位的问题。我的移位指令是SFTL M100 M101 K20 K1 ,就是使用到M100至M120进行移位来实现一个顺控。可是在我做测试时把M118强制接通时除了M119接通外,M101也接通了,是不是移位的区间有限制的?

网友A:
刚才仿真试了一下,M101没接通

楼主:
我是在用了一个T4的时候出的问题,就是说我在移位移到M119的时候接通定时器T4,然后在定时时间内M101接通了,究竟是为什么呢?如果可以,楼上那位可以留个联系方式吗?

网友A:
你最好是把整个程序传上来,大家一起帮你分析下

网友B:
测试的时候M100的状态有没有被设置
试这样的程序,就用最简单的指令去试,不要在写其它的无关的东西

网友C:
呵呵;又加上定时器,没看到程序不明白了;
建议重编个程序,就只把这条指令写上,再试一下吧;

网友D:
执行时加脉冲控制
M100改为M200试试
最好加上你的定时器单独测试、不加其它的控制程序

网友E:
应该是其它指令使用的问题,具体要看看程序的

网友F:
没看到原程序,找不出有什么问题,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