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遇到一个怪事!

楼主(2009-08-23):
今天我们天车的主钓电机坏掉了!原因是钓了一个大东西!是滑环式的绕线电机!经测量电机已烧坏!电机是37KW的,找来新电机换好后,发现不转,最后查线发现电机的定子线的一根线和滑环的一根线接反了!这个电机的线以前有改动过,不过已经过了快二十天了!怀疑是这次拆线接线的过程中拿错了,但问了一下电工,他说确实没有记错,也没接错!调换过来后,电机正常了.当打开烧坏的电机后发现,电机是缺相烧的,请问大家分析一下情况,电机线究竟是电机烧坏前接错的,还是电机坏后接线接错的!谢谢

网友A:
从你的讲述中,很有可能是后接错的。假如是原来接错的,那象这次接错一样,根本就不会转。即然是钩大东西坏的。那肯定是坏后接错线了。不知对不对。但是你说是缺相烧的,有时可能是线虚,电流一大,和缺相差不多,不要冤枉了好人。呵呵。

网友B:
我觉得是原来接错的,正因为原来错了才产生电机在不十分超负荷的时候坏,电机是可以超一点负荷的,

网友C:
同意楼上的观点

网友D:
是不是有变频器啊,一般要是缺相的话应该启动不起来啊

网友E:
这个要问操作工,“钓了一个大东西”前天车是不是工作正常,如果是线没错。
如果钓这个的东西前维修过(没工作过),可能是接错线引起
如果说不清就别追究了。加保护电路吧。

网友F:
别说了,加装断相、过载保护就把问题解决。

网友G:
37KW缺相还能启动呀?//

网友H:
定子线与电机线能接错吗?好象不可能

网友I:
应该是烧了以后接的~~如你所说的.是缺相的话,这跟线接反没关系啊!~~缺相可能是那线头没接紧时间长引起接触不良吧!~~

网友J:
可能是有一相接触不好,缺相,电机在轻载时是可以转的,但是不均匀,并且会发热
如果加载,则一定会烧毁电机

网友K:
支持2楼,假如把定子线圈与转子线圈的线接错的话,电机是不可能运转的。

楼主(2010-07-01):
我感觉不可能转这一点说不准,因为电机定子并不缺相,而是一相通过转子的电阻然后再加到定子,转子也不一定缺相,因为定子之间也是相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