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23):
C200h的抗震性能怎样?抗湿热性能怎样?有没有再用的探讨下。怎么改进?

网友A:
这个问题不好回答,这么说吧,根据使用环境灵活改进。
我遇到一客户,使用CPM1A,每半年左右要换一个PLC,去了解使用情况发现湿度特别大,置于一个纸浆池上方,水气通过缝隙进入控制箱,检查PLC基本都是输入电路故障(一点输入,临近多点同时有信号)打开PLC有明显腐蚀现象,解决办法将PLC浸于绝缘漆阴干后装设备上,已工作2年没出问题。

网友B:
呵呵;C200H是十多年前的型号;怎么现在拿出来讨论;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不好回答,这么说吧,根据使用环境灵活改进。
我遇到一客户,使用CPM1A,每半年左右要换一个PLC,去了解使用情况发现湿度特别大,置于一个纸浆池上方,水气通过缝隙进入控制箱,检查PLC基本都是输入电路故障(一点输入,临近多点同时有信号)打开PLC有明显腐蚀现象,解决办法将PLC浸于绝缘漆阴干后装设备上,已工作2年没出问题。
觉得这是个好办法

网友D:
性能再好的电气产品受潮后都会坏。

楼主:
最新的PLC我也选用了,但是在湿热和振动方面表现差强人意。C200H我们用了十多年了,一直稳定,有重新回去的想法。但是以前没有在湿热和振动的环境下用,就来问问。敬请各位赐教。

网友E(2010-02-02):
C200H抗震没有问题,抗湿热性不太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