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输出类型?

楼主(2009-08-23):
旋转编码器的输出形式集电极开路输出、电压输出、互补输出和线性驱动输出之间的区别是什么?

网友A:
最好看看资料
集电极开路:三极管的EBC中C没接任何器件----必须有外部元件组成回路。

电压输出:三极管的EBC中C一般接一个电阻,在EC间可以量到电压故称之为电压输出。

互补输出:也有叫推挽输出,它是由一个PNP和一个NPN三极管组成,外部电路即可以按共—也可以按共+接。当不能确定是选用NPN输出还是PNP输出编码器时选互补输出的。

线性电路:(长线驱动?)使用RS422类似电路,每相输出有2个,AA_(A和A非),根据它2线的相对电压(+—,— +)得到脉冲。此电路抗干扰强,传输距离远。

实际上比较一下产品的输出电路图就明白了

网友B:
2楼厉害啊,我只用过集电极开路、线性电路的

楼主:
谢谢二楼,在此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