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24):
地铁行业UPS供电系统解决方案

中达电通股份有限公司动力部 供稿
摘 要:文章介绍了地铁系统中通信系统和电源子系统的概况,介绍了绿色电源系统的具体要求,并对特别适合于地铁电源系统的台达UPS的性能特点作了详细介绍。

关键词:地铁 通信系统 绿色电源系统 UPS

1 城市地铁通信系统概况

  近年来城市轨道交通行业发展迅猛,国内各大城市陆续建设城市地铁,地铁已经是一些大中型城市不可缺少的交通工具。地铁系统中通信系统是地铁工程运营指挥、企业管理、服务乘客和传递各种信息的网络平台。系统应具有先进性、开放性、可靠性、易扩充性、组网灵活性等特点,能传递语音、数据、图像等各种信息的综合业务数字通信网。通信系统在正常情况下应能保证列车安全高效运营,为乘客提供高质量的出行服务,在异常情况下能迅速转变为供防灾求援和事故处理的指挥通信系统。通信系统的重要性决定了通信系统供电设备的可靠性成为重中之重。由于市电电网中接有各种各样的负载,对电网造成了干扰和污染,恶化了供电质量,影响了负载设备的正常运行,导致服务器的数据丢失等问题的产生,给用户造成了不可估计的损失。UPS供电系统的建设目的,是通过UPS供电系统给机房内用电设备提供高质量、不间断电源,来保证用电设备正常工作。UPS不间断电源系统可以解决数据机房电源断电、电压尖峰、电压浪涌、频率漂移、谐波干扰、过欠压、电压波动及噪声电压等由市电电源质量差对前端设备造成的危害。

  一般地铁工程通信系统由以下13个子系统组成:

  ⑴传输系统;

  ⑵专用无线通信系统;

  ⑶公务电话系统;

  ⑷专用电话系统;

  ⑸广播系统;

  ⑹电视监视系统;

  ⑺时钟系统;

  ⑻旅客向导系统;

  ⑼综合布线系统;

  ⑽电源系统;

  ⑾公用传输系统;

  ⑿公用移动通信引入系统;

  ⒀公安、消防无线引入系统。

2 地铁工程电源子系统概述

  为了保证通信设备在主电源中断或波动情况下,通信各子系统仍能可靠地工作,地铁通信系统中电源子系统将承担全线范围内所有控制中心、车站、车辆段通信设备的供电。因此对供电系统要求有极高的可靠性,要有连续不断的、高效、安全、可靠的电力供应以保证负载运行。

  地铁工程电源子系统在控制中心、各车站、车辆段的通信设备室及电池室内分别设置UPS电源设备,免维护电池。控制中心、各车站、车辆段均采用在线式UPS,UPS系统只提供交流220V电源,通信各子系统如采用其它方式电源,由通信各子系统自配的整流装置产生。

  控制中心、各车站、车辆段的通信设备室均设有电源监控设备,其通信机房的环境参数、电源供应情况、电源设备的运行状态及故障告警信息将通过传输系统送到控制中心统一监测。

  电源子系统需要的设备有UPS、蓄电池组、动力环境监控系统,交流配电屏、双路电源切换屏、交流配电屏等设备组成。

  在世界能源和经济危机突显的今天,国家在积极倡导企业节能减排,绿色、节能、环保这些以前人们不太重视的词汇现在已经深入人心,国内很多城市的地铁工程也将打造一条绿色的城市轨道交通系统的目标进行建设。

3 如何打造地铁的绿色电源系统

  地铁电源系统一般包括UPS、蓄电池、动力环境集中监控,防雷箱,双路电源切换屏、输入输出配电屏等设备组成。

  通信电源系统为不间断电源系统,一般由强电引入两路交流380V电源至双路电源切换配电屏,按一级负荷供电给在线式UPS系统。

  UPS系统提供交流380V电源至通信机房交流配电屏,交流配电屏分配各220V分路至通信机房设备,并提供380V支路至公用传输机房交流配电屏。

  控制中心、各车站、车辆段的通信机房均设有监控设备,将通信机房的环境参数、电源供应情况、运行状态及故障告警信息将通过传输系统送到控制中心统一监控。

  电源系统中最核心的设备就是UPS,可以说绿色电源系统的主要因素也就是UPS。那么,UPS具备哪些功能才能称得上是绿色呢?UPS又有哪些绿色的功能适合在地铁电源系统中使用呢?

  3.1宽广输入电压范围

  UPS的输入电压范围代表了UPS适应电网的能力,同时电压范围宽广也有着降低用户投资成本,节能环保的作用。用户在对UPS供电系统的投资中,蓄电池往往占有很大的比例,例如地铁电源系统大多为要求后备延时时间在(2~4)个小时,这样在系统中就需要投入大量的蓄电池。UPS宽广的输入电压范围可以有效的减少电池的充放电次数,延长电池使用寿命,达到节能环保,节省投资的效果。特别是在电网波动较大的环境下,该功能发挥的作用越大。

  3.2高整机效率

  地铁的用电量非常大,每年花在电上的费用是非常巨大的,另外,耗电量大也不能符合国家对企业节能减排的要求,所以在选用用电设备时,效率尤为重要,效率的高低是决定设备每年的耗电量有多少的最主要的一项参数,各UPS厂家也在苦心研究如何更高的提升UPS的整机效率以达到节能的效果,以80KVA的UPS为例,大多数设备的效率为92%左右,如果效率可以提升2%,一年可节省约11212度电,这还未算效率提升后设备无功损耗降低,减少发热,空调节省的电。所以在地铁电源系统在选用UPS时,效率是非常重要的一项参数。

  3.3高输入功率因数、低输入谐波电流

  绿色的UPS一定要有高输入功率因数,低谐波电流。高输入功率因数,可以使UPS对市电的利用率提高,减小无功损耗,达到节能的效果。谐波电流低,可以减小UPS对电网的污染,达到环保的功能。同时,提高输入功率因数及降低输入电流谐波失真还可以减小UPS输入端的线缆,保险,空开等容量,减少发电机匹配的容量,降低用户的投资成本等等。早期投入使用的UPS电源都是采用硅整流形式,内置输出隔离变压器,行业内称为工频机,而工频机的输入功率因数较低,一般在0.75~0.85左右,谐波电流一般都在20%~30%左右,如果想改善这些参数就需要采取一些措施如下:

  ⑴ 6脉冲+无源滤波器: PF>0.9,ITHD<10%;

  ⑵ 12脉冲+无源滤波器: PF>0.95,ITHD<5%;

  ⑶ 有源滤波器: PF>0.95,ITHD<5%;

  ⑷ 混合滤波器: PF>0.99,ITHD<3%。

  从上述可以看出,增加不同的设备可以使输入功率因数和谐波电流达到不同等级的效果,但增加滤波器这样的设备同样要要有大量的投资,要占用机房空间以及还要增加设备的自身耗电。由于提升这些参数需要增加大量的投资往往让用户望而却步。

  那么,还有其它的解决UPS输入功率因数和谐波电流的问题的方法吗?当然,最好的解决方法就是选用采用高功率三相PFC架构设计的UPS,这种UPS无须外加滤波器就可以使用输入功率因数提升至≥0.99,谐波电流降至3%以下,当然这种架构的UPS也会越来越受到广大用户的青睐。

  3.4 智能风扇变速功能

  UPS的散热基本是靠风扇来完成,如果风扇出现故障或者转速不够,UPS的运行就会出现问题。大多厂商的UPS都全部将风扇的转速设置为快速,而UPS供电系统中,大多数的带载比例都在60%~70%,并机系统中带载比例会更少,会在30%~40%左右,这样,如果风扇如果长年都是全速运转,不但会浪费很多电能,也会降低风扇的使用寿命。UPS具备智能风扇变速功能是指风扇具有多段转速自动控制,UPS的控制系统可以根据负载的实际大小和环境温度来控制风扇的转速,来达到节能的效果,也能有效的延长风扇使用寿命。

  3.5 体积小、重量轻

  地铁的电源系统机房大多都在地铁下,地铁工程在土建施工时需要有大量的投入。在地下每多挖一平米的空间要投入非常高昂的投入,包括人力、物力和能源都会有很大的消耗。因此,动力机房空间也非常有限,需要更合理的利用。所以,在选用设备时在保证设备质量的基础上最好能选择体积小、重量轻的设备,以便节省机房使用空间。

  3.6 ECO模式运行

  ECO模式又称经济模式。UPS在正常运行时处于静态旁路状态,在市电波动超出可用范围或市电断电情况出现时,由蓄电池供电。

  通过对机房电网进行评估,在电网情况较好的区域可采用ECO模式,采用此摸式可使UPS的效率提高到97.5%。以400kVA UPS为例:UPS额定容量:400kVA(输出功率因数:0.8);整机效率:93%;经济模式效率:97.5%。

  ⑴若以80%负载使用经济模式,则可以减少12.7kW功率损耗;

  ⑵一年可节省电费=12.7×365×24=111,252 kWh (约11.12万度电)。

  另外,由于UPS效率的提高及发热量的减少,亦可节省机房空调设备的用电量及电费。ECO模式目前国内很少有使用,原因是工作时市电直接供给负载使用,因此失去了UPS对负载的保护功能,另外市电由旁路切换至蓄电池供电时一般会有(1~4)ms的切换时间。所以在要求高可靠度的地铁工程中,此项功能不会使用。

  3.7 设备符合RoHs标准

  要求UPS具有緑色环保功能,其本身也应该符合绿色环保的要求,所以在选用UPS时,要看生产厂商是否通过了RoHs标准。

4 台达C系列UPS的特色功能

  ⑴高输入功率因数(PF>0.99),总谐波电流低(iTHD<3%),达到洁净电力与节省能源的效益。

  ⑵可1+1并联使用,无须外加并联控制卡,达到扩充容量或是提升可靠度。

  ⑶模块化设计,可依据现况设置并保留未来的扩充性,达到经济效益最大化。

  ⑷宽广的输入电源范围,可减少电池放电几率,适用各种恶劣的电力环境。

  ⑸整流器有软启动设计,可使发电机供电得到平滑的电力转移。

  ⑹使用高频脉宽调变逆流器及IGBT组件,使UPS具有高性能特性。

  ⑺符合RoHs标准。

  ⑻远程(REPO)与近端(EPO)紧急断电:可于紧急状态下,以面板按键或远程遥控开关,将输出立即切断,防止危险扩大。

  ⑼智慧风速控制。

  ⑽标准配备有多种接口:两组SNMP插槽、RS232、外部电池温度和状态接点输出入接口,适用于各类型计算机通讯。

  ⑾利用微处理器技术执行自我侦测和LCD讯息显示,并可依实际的需求设定相关的参数。

  ⑿内建SRAM可以储存多达500笔数据,提供详细的运转状态信息,作为管理分析使用。

  ⒀有手动维护和静态两种旁路开关回路,提供维护时的备用电源。

  ⒁双重辅助电源,与双重静态旁路供给电路的控制回路,达到双重保护、高可靠特性。

  ⒂逆流器(Inverter)自动回复:

  ①UPS的逆流器在低电池电压关机后交流电源恢复时,可自动再启动;

  ②当超载状况消除,可由静态旁路自动转回逆流器输出;

  ③当过温状况消除,可由静态旁路自动转回逆流器输出。

  ⒃在长时间备用模式操作下,可将警告声关闭,而指示灯仍然维持亮灯。

  ⒄可另外增加外部电池组,以延长备用模式的运转时间。

  (18) 当UPS在旁路模式操作下,可自动侦测旁路电压,若输入电压超出限定范围外,将关闭输出以保护电气设备。

5 台达UPS的性能及技术特点

  全系列在线式台达UPS都是真正双变换在线式UPS,市电与电池供电为“零”秒不间断供电转换,具有供电纯净、效率高、热损耗小、噪音低、体积小、寿命长等特点。

  ⑴采用DSP数字控制技术

  用户只需要购买相应的功率模块,即可实现“N+X”的故障冗余及升级扩容。

  任何一个模块出现故障,都可自动脱离系统,确保系统正常运行。台达UPS的模块化设计不仅模块实现冗余,内部的辅助电源,PCB板也实现冗余。真正实现各功能模块独立,损坏任何一个功能模块都互不干扰。大大提高系统的可靠度、可用性。

  ⑵1+1并联冗余且无须外加并联卡

  台达采用独特的模块化UPS并机技术,无须外加并联卡或并机柜,可使模块化UPS实现惊人的160kVA总容量。模块化并机与一般模块化扩容是不一样的,一般的模块化UPS可安装多个模块,容量也较大,但主控制板、逻辑电路、静态旁路都没有备份,一旦这些部件出现问题,就会引起宕机。而采用并机则可以双重冗余,实现真正的模块、主控制板冗余,可靠性更高。

  ⑶高功率因数(>0.99) 、低输入电流谐波(<3%)

  台达C系列UPS采用专利的IGBT整流技术,使UPS减少了对电网的谐波污染,成为“绿色电源”的典范。同时可以减小UPS输入端的线缆、保险、空开等容量,减少发电机匹配的容量,降低用户的投资成本。不须增加额外的滤波器,而增加UPS的损耗。

  ⑷先进的电池管理专家技术

  针对UPS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电池,需要倍加呵护与管理,确保市电中断时能持续提供高质量电源。C系列UPS采用先进的电池管理专家技术,可使电池时刻都在维护人员及UPS的智慧管理当中。

  电池管理的主要内容如下:

  ①具有均充/浮充自动转换充电模式,均充模式可以消除各个电池单元端电压的不平衡度,缩短电池的充电时间。消除长时间浮充引起的电池极板间的钝化现象。

  ②具有电池定期排程在线安全测试功能,无须任何监控软件,在面板上即可操作完成。测试时整流器不关闭,负载没有任何断电风险。

  ③具有自动测试电池容量和实时电池后备时间显示功能,让用户更精确掌控关闭哪些不重要负载,保护核心负载。

  ④可根据负载的大小来调整电池的低压关机电压。

  ⑤充电电流/电池安时数/更换电池时间等均可以在面板上调整。

  ⑸宽广的输入电压

  输入电压的范围(-25%~+20%),70%负载时输入电压的范围达到(-30%~+35%),适应供电环境恶劣的大部分地区使用,降低电池的放电次数及损耗,延长电池使用寿命。

  ⑹输出电压稳定度高

  输出电压静态调整率小于1%,0~100%负载急变时输出电压动态调整率小于5%。100%不平衡负载下,相电压差小于1%,电压相位移小于2度。

  ⑺标准配置手动维护旁路开关(MBS)

  降低平均修护时间(MTTR),维修效益最高。

  ⑻智慧风速控制

  多段式冷却风扇速度控制,改善系统可靠度、效率、噪音及提高风扇使用寿命。

  ⑼友善接口LCD智能显示

  大型LCD显示画面,提供用户简易方便的操作管理及维护指示,采用熟悉的菜单式管理,轻松学会操作。显示画面的主要内容为:全中文LCD显示画面。

  ⑽尺寸小、友善重量轻、散热佳

  Power Density功率密度表现为相同架构UPS,体积尺寸最小,重量最轻。散热以计算机仿真辅助分析及设计为最佳。

  ⑾符合RoHs标准

  公司一直以节能、环保爱地球为主理念,在緑色引领世界的今日,通过全面导入无铅制程,高度重视绿色环保,我公司产品不仅完全符合欧盟RoHs环保要求,更有部分指标优于欧盟标准。

  台达C系列UPS将整机效率大幅提高至94%以上,且风扇可根据负载及温度进行多段调速,输入电流谐波小,减少线缆的损耗,减少输入空开容量等,从细节能够更好的满足客户的省电需求,同时响应国家节能降耗的号召。

  ⑿具有标配紧急停机(EPO)功能

  标准配置紧急关机按钮,可远程/近端控制UPS,一旦有紧急事故发生,可以立即切断输入、输出、电池等开关,使UPS完全孤立出来,可以减少事故(特别是因电引起的火灾)进一步扩大。

6 总结

  本文分析的内容是针对地铁通信系统内的电源子系统。通信系统的电源子系统为地铁工程中使用UPS数量最大的系统,同时还有其它系统也有UPS使用需求。在信号系统,AFC系统以及BAS系统及屏蔽门等系统中都有不同容量的UPS需求,不同城市的地铁工程电源系统的应用都有所差异,主要还是要看设计单位对整体系统的规划和设计。

  轨道交通的快速发展无疑缓解了城市交通的压力,促进发展的同时也代表了一个城市的形象。地铁作为一个大规模的公共交通工具,对系统安全性的要求非常高。中达电通以为用户打造一条稳固的交直流供电系统为宗旨,凭借多年为各行业提供一体化的动力整合方案,在电源行业为用户从认知到合作再到信赖已经走过16年的历程,电源设备以质量精良为用户所接受。公司有多年为地铁行业服务的经验,凭借动力整体整合方案和多项目绿色节能于一身的高质量UPS电源,已经为地铁行业打造了多条坚固的供电系统,其中包括上海地铁、北京地铁、南京地铁、杭州地铁、沈阳地铁、成都地铁及广州地铁等多条线路。公司也会一如既往的不断提升设备质量,提升设备技术水准,使产品的技术走在世界前列,更好的服务于用户。

楼主:
CDMA1x城市交通路口无线视频监控系统

背 景:
     随着经济的逐步繁荣,城市交通的实时监控以变得越来越重要,建立全面的交通图像管理系统是交通管理部门的目标。交通路口视频监控系统通过建立覆盖城市主要干道及路口的数字网络,配备相应的图像监视设备和软件,可将交通路口车辆运行状况实时传送到调度中心,对道路车辆运行状况进行监控。同时,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可以根据现场实际情况对道路车流量进行控制,将车辆安排到畅通的路段,减少阻塞,保证道路交通畅通,实现城市交通管理的智能化。

一、用户需求
     城市路口视频监控系统主要完成将被监控点实时采集的交通流量视频文件及时地传输给监控中心的工作。建立该系统后,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就可以实时地了解城市各干道及路口的情况,并可以迅速的调派警力处理险情,节省警力,以更好的管理改善城市的交通环境。
1、在城市各主要交通路口设立一个视频采集点,视频图像数字化后经无线网络传输。
2、建立覆盖城市区域的无线网络系统,连接分散在各主要交通路口的视频监视点。
3、视频图像监看清晰度不低于300线 ,图象显示速度可达到25帧-30帧/每秒。
4、系统具有良好可扩展性,随着监控点的增加,只要增加前端设备和升级软件。
5、用户通过监控中心电视墙,可以随时了解各主要交通路口的车流量情况,可以进行连续24小时实时监控。
6、具有监控、录像、回放、传输和备份功能,现场拍到的视频图像可进行存储作为车辆违章处理等交通执法工作的证据。
     该系统可与交通违章管理系统配合使用,在路口抓拍违章车辆,当车辆"超速"或"闯红灯"时,自动对车辆的图像进行抓拍,将车辆的号牌、车辆的类型、颜色、速度、记录在数据库中,并及时上传至交通违章处理部门审查,打印后告知违章车主的管理系统。

二、CDMA1x城市交通路口无线视频监控系统的优势
     CDMA1x是一种新型的移动数据通信业务。CDMA1x是中国联通在完善优化CDMA网络建设过程中推出的第2.75代通信技术,它在目前的IS-95 CDMA网络的基础上进一步升级了无线接口,使其支持高速补充业务信道,从而可实现高速互联网接入服务。CDMA1x在传递速率、功能方面较GPRS具有突出的技术优势,特别适合像金融交易、远程监测等行业的通信需求,可取代过去传统的有线MODEM、X.25、数传电台、短信等通信方式。
     由于城市交通路口监控点和交通控制中心一般相距较远,且分布位置较分散,利用传统网络布线的方式不但成本非常高,建设周期长,而且可扩充性、灵活性差,一旦需要增加或者减少被监测点,将会带来新的施工周期。
无线网络可以将多个被监测点与交通控制中心连接起来,且搭建迅速,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迅速建立起无线网络链路。
     为了保证视频压缩文件的稳定传输就必须有足够的网络带宽,不同的视频压缩文件对网络带宽的要求各不相同,为了达到更好的视频质量,网络带宽就更为重要。CDMA1x 理论速率153.6Kbps,目前实际测试速率为80kbps,超过目前普通有线电话拨号上网的56kbps,是平均30-40kbps的GPRS数据传输的2-3倍,可采用MPEG-4格式的数字视频流稳定可靠地进行传输,达到无线视频监控的目的。

CDMA1x无线传输数据有以下优势:
1、CDMA1x用户可随意分布和移动自己的网点,无需担心线路的维护或有线在移机时导致的通讯中断。建设新的监测点无需进行拉线、埋线等工作。较光纤或专线系统投资较少,设备安装方便。
2、终端价格比较低。与DDN相比,较DTU或DDN专线Modem其终端价格便宜很多。
3、CDMA1x资费便宜,计费合理。CDMA1x 资费包月比有线电话网络资费还便宜。交通路口视频数据采集业务没有大数据量的信息传输,不必要采用资费很高的专线(DDN、帧中继)。CDMA1x还可根据通信的数据量和提供的服务质量进行计费。在CDMA1x网中,用户只需与网络建立一次连接,就可长时间的保持这种连接,并只在传输数据时才占用信道并被计费,保持时不占用信道不用计费。这样,监测点既不用频繁建立连接,也不必支付传输间隙时的费用。
4、CDMA1x能最好地支持频繁的、少量突发型数据业务。通信质量稳定可靠,永不掉线。
5、CDMA1x网络接入速度快,提供了与现有数据网的无缝连接。由于CDMA1x网本身就是一个分组型数据网, 支持TCP/IP、X.25协议,因此无需经过PSTN等网络的转接,直接与分组数据网(IP网或X.25网)互通,接入速度仅几秒钟,快于电路型数据业务。采用TCP/IP协议,较以前的无线数据网络(集群,双向传呼,GSM短信息)而言,网络接入更加直接方便。
6、覆盖较好。比较很多无线数据网络(集群,双向传呼,CDPD)而言,其网络覆盖是最好的。

三、系统结构
     无线视频监控系统路口由视频信息采集点、无线传输系统、交通控制中心三部分组成。
1、路口视频图像采集点
     根据各城市的具体情况,在各交通路口安装相应的监控摄像机(彩色或黑白、固定或活动云台、定焦或变焦)和软件系统。在每个交通路口可以安装一个或数个监控摄像机,外围再各配备一台云台、防护罩及云台控制器。每个视频采集点各匹配一台视频编解码器。监控摄像机用于采集城市各道路实时交通状况视频信号,主要是监控距离交通路口一定范围内的车辆。云台可以由控制中心的计算机控制。用户可对摄像机进行水平360度,垂直90度及变焦控制。
     视频编解码器负责把摄像机的模拟视频信号转变成数字信号,同时进行压缩,另外也传输控制信号,视频编解码器内置10/100M网卡,通过网线连接到无线设备上,编码压缩处理后的监控信息通过无线网络汇集到交通监控管理中心,监控中心能看到所管辖的道路和路口状况,监控人员可通过监控中心局域网或Internet远程实时浏览视频图像、遥控云台。
     为充分保证每个监控点的带宽,采用MPEG4的编码标准,带宽占用较低,并可实现图像的优质传输和存储,而且传输距离较远,适用于城市广阔区域的监控。
2、无线传输系统
     通过CDMA1x IP路由器采用点对多点方式建立覆盖城市路口的无线宽带网络。在远程监控点安装SCN2000 CDMA1x IP 路由器(以太网接口)。产品具有传输距离远、低时延(对视频应用非常关键)和设备成本低的特点,可以提供高效和经济的视频传输解决方案。CDMA1x无线接入理论速率153.6Kbps,目前实际测试速率为80kbps,超过目前普通有线电话拨号上网的56kbps,是平均30-40kbps的GPRS数据传输的2-3倍。可以将不同地点的现场视频信息通过无线通讯手段实时传送到监控中心,支持采用H.263/ MPEG-1/2/4等格式的数字视频流稳定可靠地进行传输,能够保证视频流的稳定持续传输,并且不受山川、河流、桥梁道路等复杂地形限制。特别适合像交通路口远程监测的通信需求。H7920CDMA1x 路由器设备提供10/100BaseT以太网接口,监控点的交换机、视频解码器和摄像机都可以直接双绞线连接到 H7920CDMA1x  路由器的10/100BaseT以太网接口上。
3、交通控制中心
     监控中心主要由视频编解码器、矩阵电视墙、监控服务器、硬盘录像机等组成,可完成路口现场图像接收与显示,录像的存储、检索、回放、备份、恢复等。
视频编解码器对经CDMA1x无线网络传送来的前端监控点摄像机采集的视频信号进行编解码处理,传到监控管理中心局域网视频监控服务器上,再经交换机通过内部局域网传播至各个相关部门或人员的客户端。
     监控中心发出的对于云台、镜头等的控制指令通过无线设备传送到监控点。用户可以通过位于监控中心的云台控制设备控制现场任意点的云台、镜头的光圈、焦距、变倍;云台的上、下、左、右、自动或辅助控制远端的电源、摄像机开关等。
现场传回的视频图像转化为数字信号存储在硬盘录像机上,可方便快捷地实现资料的存储、更新、查询、备份,为交通违章处理等执法工作提供依据。

四、无线传输设备选型
     宏电是国内最早的无线移动数据接入系统提供商,公司定位于为行业用户和企业级用户提供性能优越、价格低和具有特色的无线通信技术和解决方案。
     宏电(hongdian)开发的CDMA1x 无线数据通信产品是专门针对工控控制和金融交易领域移动数据通信应用需求而设计的。产品是在已成熟的远程接入路由器和SNMP 网络管理等产品技术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全新系列产品,硬件采用全新的ARM7 32位嵌入式RISC CPU,处理能力及系统资源提高10倍以上;软件上采用完整的嵌入式OS及TCP/IP协议包,整体方案具有如下技术优势:
1)具有完整TCP/IP协议,提供100BaseT网络接口及完整的IP 路由功能。
2)针对应用具有TCP 可靠连接方式,专为金融交易应用而设计。
3)内嵌WEB Server 配置方式,方便直观。
4)支持TELNET、SNMP等网络管理功能,适合行业应用。
5)支持远程维护,具有远程配置、远程升级和重启动的功能。
CDMA1x 系列网络设备,实现了完整的PPP 协议及上层TCP/IP 协议,具有Router 功能,并使非IP系统通过简单的串口通信实现Internet 和Intranet接入;基于Web方式配置简单、方便;与SMS配合,提高可靠性,降低成本。该, 设备特别适合以下

应用:
  适合点多分散的数据传输;
  适合跨地域的企业应用;
  适合条件差、野外的使用环境;
  适合中小数据通信量的数据传输;
  适合移动数据传输的应用(移动车辆等);
  适合手持设备的应用。
     CDMA1x专用数据终端是一款集成了CDMA1x MODEM 传输功能和TCP/IP 网络、路由功能于一体的新型无线移动通信网络设备。广域网络采用CDMA1x,内部网络采用标准100BaseT 和串口(包括RS232、RS485 等)连接两种方式。根据不同的应用环境,物理上的这三个接口能够灵活运用,采用不同的连接方式,使该设备具备了三大功能:以太网->CDMA1x网络的路由功能;串口->CDMA1x 网络转换功能;串口->以太网网络转换功能。
1、CDMA1x 网络产品突出特点
①具有完整的IP功能:是非IP设备到CDMA1x IP网络的IP桥接器,直接把用户POS 终端、ATM柜员机、圈存机等设备平滑过渡接入到CDMA1x网络。
②具有ROUTER 功能:具有100Base 网络接口。支持TCP、UDP、ICMP、IP、ARP、PPP、Telnet、HTTP、FTP、DNS、DHCP、NAT 等多种网络应用,同时能将本地的多台IP设备共享接入CDMA1x 网络,极大提高了性能价格比。
③管理界面友好:通过内嵌的Web Server进行配置管理,非常直观,操作简单、方便,支持远程维护,根据管理权限可实现远程配置、远程升级和重启动。
④远程网管功能:用户在数据中心能对多个远程CDMA1x 设备点进行集中维护和运行检测,可根据需要增加SNMP网管协议。
UPD 透明传送:能将串口数据按照客户的时间响应及帧大小要求以UDP 方式快速传送到数据中心,但存在可能出现数据丢失的情况,适合于远程监测监控应用。
⑤TCP透明传送:能将串口数据按照客户的时间响应及帧大小要求以TCP 方式可靠传送到数据中心,特别适合于对网络传送可靠性要求严格的金融交易等应用。
⑥心跳监测功能:为了满足数据中心对各远程CDMA1x设备点的实时监测,可设置CDMA1x网络设置在无数据传送情况下定时向数据中心报告自己的运行状态。
⑦短信备份功能:在CDMA1x网络出现异常中断的情况下,能将远程CDMA1x设备点的紧急数据通过短信方式传送到数据中心。
⑧按需拨号功能:特别适合像金融交易这样的远程CDMA1x设备点主动向数据中心发起连接的应用。一方面能根据需要随时建立连接,同时也能在没有交易的情况下,自己主动断开和中心的连接,有效减轻数据中心的网络负荷。

网友A:
地铁是用什么牵引的。功率有多大。

网友B(2009-10-05):
地铁的总的电源是什么?是蓄电池还是网电?

网友C(2009-11-05):
应该不会只有一路电源吧,具体不清楚,等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