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24):
这些都是表示的什么呢 ??拜托各位...

PCB6C332
DZ47-20A/1P
PVC20-BV-500(2*2.5)

楼主:
传不上来图片 郁闷

网友A:
开关类型
开关型号
用PVC管布线BV是铜芯线2*2.5

网友B:
其中第二个是开关型号,DZ47系列,额定电流20A

网友C:
中间的意思是单极20安断路器

网友D:
3楼说的对。

网友E:
DZ47,正泰的,单级20A,不过还少了特性曲线,是C的还是D的?

网友F:
PVC20-BV-500(2*2.5)--用Φ20的PVC管布线,穿两根绝缘耐压为500V的2.5平方的铜芯单塑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