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24):
现在需要做一个电动平车,用于在车间输送货物用。电源是单相交流36V安全电源,但小车的用电器是380V三相交流。如何才能实现低压控制高压,还有如何实现单轨供电给小车,同时还要考虑接地问题。
另:假如换成三相交流36V,如何解决供电问题?
谢谢各位高手的指导!

网友A:
加装变压器

楼主:
单是变压器解决不了问题的啊?

网友B:
呵呵;把单相36V要变成三相380V,成本会很高;

网友C:
感觉你这个方案本身不太合适,这方面有现成的可用的方案.

网友D:
你这样换的话,成本太高了啊!~~。建议去买辆!~~呵呵!~~~

网友E:
就是得,不值得去做了

网友F:
你的问题有点棘手。

网友G:
可以考虑用电瓶小车.

网友H:
如果单单是作为车间输送货物用的话,那么这个负载应该不会很大吧!

可以试着吧三相380V的马达改成小功率的,怎么样?

网友I:
不好弄,重新选择电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