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用电工计算口诀

楼主(2009-08-24):
  常用电工计算口诀
第一章按功率计算电流的口诀之一
1.用途:
  这是根据用电设备的功率(千瓦或千伏安)算出电流(安)的口诀。
  电流的大小直接与功率有关,也与电压,相别,力率(又称功率因数)等有关。一般有公式可供计算,由于工厂常用的都是380/220 伏三相四线系统,因此,可以根据功率的大小直接
算出电流。
2.口诀:低压380/220 伏系统每kw 的电流,安。
千瓦,电流,如何计算?
电力加倍,电热加半。
单相千瓦,4 . 5 安。
单相380 ,电流两安半。
3. 说明:口诀是以380/220v 三相四线系统中的三相设备为
准,计算每千瓦的安数。对于某些单相或电压不同的单相设
备,其每千瓦的安数.口诀中另外作了说明。
①这两句口诀中,电力专指电动机.在380v 三相时(力率
0.8 左右),电动机每千瓦的电流约为2 安.即将“千瓦数加一
倍”( 乘2)就是电流, 安。这电流也称电动机的额定电流.
【例1 】5.5 千瓦电动机按“电力加倍”算得电流为11 安。
【例2 】4 0 千瓦水泵电动机按“电力加倍”算得电流为8 0安。
 电热是指用电阻加热的电阻炉等。三相380 伏的电热
设备,每千瓦的电流为1.5安.即将“千瓦数加一半”(乘1.5),就是电流,安。
【例1】3 千瓦电加热器按“电热加半”算得电流为4.5 安。
【例2】1 5 千瓦电阻炉按“电热加半”算得电流为2 3 安。
这口诀并不专指电热,对于照明也适用.虽然照明的灯泡
是单相而不是三相,但对照明供电的三相四线干线仍属三相。
只要三相大体平衡也可以这样计算。此外,以千伏安为单位的电器(如变压器或整流器)和以千乏为单位的移相电容器(提高力率用)也都适用。即是说,这后半句虽然说的是电热,但包括所有以千伏安、千乏为单位的用电设备,以及以千瓦为单位的电热和照明设备。
【例1 】1 2 千瓦的三相( 平衡时) 照明干线按“电热加半”算得电流为1 8 安。
【例2】30 千伏安的整流器按“电热加半”算得电流为45 安。(指380 伏三相交流侧)
【例3 】3 2 0 千伏安的配电变压器按“电热加半”算得电流为480 安(指380/220 伏低压侧)。
【例4】100 千乏的移相电容器(380 伏三相)按“电热加半”算得电流为150 安。
②.在380/220伏三相四线系统中,单相设备的两条线,一条接
相线而另一条接零线的(如照明设备)为单相220 伏用电设备。这种设备的力率大多为1,因此,口诀便直接说明“单相(每) 千瓦4.5 安”。计算时, 只要“将千瓦数乘4.5”就是电流, 安。同上面一样,它适用于所有以千伏安为单位的单相220伏
用电设备,以及以千瓦为单位的电热及照明设备,而且也适用于220 伏的直流。
【例1】500 伏安(0.5 千伏安)的行灯变压器(220 伏电源侧)按“单相( 每) 千瓦4.5 安”算得电流为2.3 安。
【例2 】1000 瓦投光灯按“单相千瓦、4.5 安”算得电流为4.5 安。对于电压更低的单相,口诀中没有提到。可以取220 伏为标准,看电压降低多少,电流就反过来增大多少。比如36伏电压,以220 伏为标准来说,它降低到1/6,电流就应增大到6倍,即每千瓦的电流为6 × 4.5=27 安。比如36 伏,60 瓦的行灯每只电流为0.06 × 27=1.6 安,5 只便共有8 安。
③ 在380/220伏三相四线系统中,单相设备的两条线都接到相线上,习惯上称为单相380 伏用电设备(实际是接在两条相线上)。这种设备当以千瓦为单位时,力率大多为1,口诀也直接说明:“单相380,电流两安半”。它也包括以千伏安为单位的380 伏单相设备。计算时,只要“将千瓦----------------------------------------------

网友A:
看过了啊

网友B:
不错的资料,可惜现在不搞这些了,离开自己的专业感觉蛮遗憾的

网友C:
此种贴很多,说明对电工很重要。

网友D:
不错,有例子,很容易理解的

网友E:
谢谢啊,很不错,原来的口诀好多没用到,时间一长就忘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