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24):
各位大侠   我这里有套A系列的PLC,有输入输出模块,现在的问题是,我插上输入模块没问题,只要插上输出模块,plc的error的灯就会亮,这是怎么回事啊,是不是要重新组态,还是要设置什么才能行,我编程后写入   y灯也不亮
生产线上的A系列的plc的error的灯也是亮的,但是可以运行,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敬请各位大侠指导教诲

网友A:
呵呵;输出模块是什么型号?
A1SY41  42等是需要接上DC电源的;

网友B:
插上不同的模块,那地址要重新分配的

网友A:
可以运行应当是输出模块的电源问题;
A1SY10等可以不接电源,PLC不会ERROR报警;
但A1SY41等必须接上;
你可以连上电脑看一下;

网友C:
是不是输出的接线问题啊

网友D:
联机在线诊断一下,看故障代码。我也遇到过,是因为没有将I/O模块24V供电电源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