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初学者请教

楼主(2009-08-24):
我是一个初学者,有个问题想请教下各位老师,1#电机工作20天后,启动2#电机,2#工作20天后转1#循环工作,
最好有个程序实例.谢谢!

网友A:
呵呵;这个时间也只能用时钟来操作了;

网友B:
用计数器和定时器,组合实现.

网友C:
这些都可以用内部的寄存器来实现

网友D:
读取实时时钟来控制。

楼主:
各位老师可不可以给我一小段程序.计数器加定时器组合那种我会做.但用时钟加寄存器我不会.我的邮箱.he4304@163.com   谢谢!

网友E:
计数器和定时器很好做

网友F:
这么长时间还不如手动控制。

网友G:
用定时器就行了

楼主:
谢谢各位!我只是个初学者,我只是想知道用时钟怎样编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