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24):
是不是要和电流互感器配合使用,用在二次控制线路上保护??

网友A:
一般100A以上的电流,大多选用热继电器和电流互感器配合的方法。

网友B:
是要加电流互感器的

网友C:
用2次电流来采样,计算方法:互感器比数=实际电流/X,X就是要整定的范围了~~

网友D:
互感器都是比5的

网友E:
可直接选用三只JJL OIL 300A 分别接于三相主电源。

网友F:
可别忘了在启动时短接热继的发热元件,再通过延时接入。

网友G:
一般不需要短接热继电器可以躲过启动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