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电脑漏电

楼主(2009-08-24):
前两天  我觉得电脑机箱带点  以为是静电  接上接地线  打火花 测量有36v的电压   请教各位大师呀

网友A:
额!~~~小心啊!~~~偶电脑漏电。后面自己接了根接地!~~~怕怕啊~~~

网友B:
那更得把机壳接地了

网友C:
那你的进户电源一定没有地线了。

网友D:
把接地线接上就没事了

网友E:
开关电源,特别是老的,金属外壳的,漏电屡见不鲜

网友F:
接地线,如果是真有问题。可能会往后隐藏了问题。

楼主:
我把机壳接地了  还有电  只是没手麻感

网友G:
建议你将电脑主板采用绝缘方法固定在机箱里。

网友H:
你的接地线接到哪里了?错了吧

网友A:
接了地线还有电的话!~说明你的接地线电阻太大了.建议你重新接一根!~~

楼主:
可坏了  电压还提高了现在220啦
怎么回事??

楼主:
电流不大

网友I:
接根地线就解决了.

楼主:
师傅呀  我接了  还有  刚才我测了一下  还有110呢

网友J:
引用 楼主:
师傅呀  我接了  还有  刚才我测了一下  还有110呢
换新的吧^_^

楼主:
不至于吧

网友K:
先要知道电脑机箱为什么带电。
为了EMC电磁兼容的问题  AC220V通过C1和C2分压得到AC110V接到机箱,因此机箱上应该有AC110V的电压,这个电流很小仅1~2mA而已。有麻的感觉,不会有危险。机箱接地就会消除了。显示器、电视机、等不少电器都是这样的电路
但现在很多三眼插座的地线端都没接地线,的确是个安全问题,就怕万一漏电。

楼主:
x谢谢楼上的师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