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24):
看到接触器,继电器,主令电器有点晕啊

这些东西都是干什么的啊,怎么好像性质有点相同啊

网友A:
你这个问题太大了,买一本电气控制的书,看一下,就明白了

网友B:
想当电工千万别晕!?主令电器关键在‘令’上,就是发布命令的!继电器关键是“继”是,就是中继,转接,传递的意思!接触器是执行部件!其实这些电工手册上都有?仔细看看吧!!

网友C:
PLC的入门教材,前面多会有这些电器元件方面的介绍,具体功能是什么书上都会说明的
书看的糊涂,可以实际看下这些电路,这些元件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D:
想学电工千万不能晕,买点资料好好学吧。

网友E:
看来楼主要学的东西还有很多,采纳大家的建议,买些关于电气方面的书看。

网友F:
一边看书一边看实际的东西要容易理解些

网友G:
这些都是很基础的入门知识,一定要掌握  !

网友H:
想干这也行,就别晕

网友I:
可以边做边学,只要想学就成.

网友J:
多看看,见怪不怪了。就不晕了。所谓熟视无睹也。就练成了。

网友K:
多看看资料吧!不要乱搞实验。小心电老虎。

网友L:
如果你是在职电工就好办了,理论和实践可以结合,用不了多久就上手了。

楼主:
可是我不是电工啊,不过也需要掌握这些基础知识的

网友M:
3楼说的对。
   主令电器应是指按钮等;接触器能通过大电流,如控制电动机运行等,有不同的电流等级。
   如果能够看到实物,就很好理解;不然,看看图片也行。

   刚开始时,先记住各自的功用,能理解其原理应用就可。

电气书:《高速走丝 电火花线切割机 电气原理与维修》
金书博客:www.golden-book.com/339/

网友N:
哥们新手吧,不要急慢慢学,谁都不是一下学会的

网友O:
建议首先从简单的电路入手,比如常见的电机起停电路,正反转电路等,搞懂这些电路应该会对主令电器,交流接触器,继电器等有一个具体认识,以后深入学习就不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