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24):
对于初学者来说,能看懂电气原理图,但具体到现场接线的话,如何绘制接线图呢?如附件所示,电动机点动控制,如何转换为接线图?以及如何看接线图?有这方面的资料吗?谢谢。
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网友A:
哪里有附件?

网友B:
楼主也许没有了解电气原理图的范围,电气原理图一般包括主电路图,控制电路图,接线端子图,元器件布局图,控制面板布局图及相关的说明等。要学绘制电路图,你要先学会一种绘图软件比如CAD,然后还要记住各种电气元件的图形表示符号,就是国标代号。具体如何绘制,楼主可以买本关于绘制电气原理图的书学习。如果会绘制图了,你就一定会看图。不知道这样说能否帮到你。

网友C:
电气原理图是电气线路的工作原理,电气接线图是电气的位置和线路走向图,电气接线图必须依据于电气原理图。

网友D:
接线一般也只是看原理图

网友E:
简单电路可以只用原理图,复杂一点的话要根据原理图画出安装接线图才能进行结线.

网友F:
同意楼上

网友G:
先把原理弄懂,其它问题都好解决。

网友H:
简单一些,就用原理图就可以接线了,除非相当复杂,要不没什么必要画接线图吧?还从来没画过接线图呢

网友I:
引用 网友B:
楼主也许没有了解电气原理图的范围,电气原理图一般包括主电路图,控制电路图,接线端子图,元器件布局图,控制面板布局图及相关的说明等。要学绘制电路图,你要先学会一种绘图软件比如CAD,然后还要记住各种电气元件的图形表示符号,就是国标代号。具体如何绘制,楼主可以买本关于绘制电气原理图的书学习。如果会绘制图了,你就一定会看图。不知道这样说能否帮到你。
电气原理图就是电气原理图,是说明电气工作原理的。这位先生把整个工程的设计内容都包涵、概括进去了。

网友E:
根据电气原理图先列出设备表,再根据设备表画出设备布置图(盘面布置图),然后再画出盘后接线图和端子图,根据以上的图不懂原理图的人也能接线了.

网友J:
其实你能够看懂原理图只要多实践就可以了,书上的东西不在实际中应用不仅做不好,也记不牢。

网友K:
如果你不会电气接线图的话,就算你会电气原理图,接线时的时候要费尽心机,建议你还是买本电工识图的书籍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