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24):
各位师傅:
    请教:安川变频器的外部频率指令"主速指令脉冲序列(0-32KHZ) Hi电平:3.5~13.2V输入 "是不是就是数字输入信号?  如果是,那我用编码器的数字量输出,是不是就可以直接作为变频器的频率指令输入了?   请各位师傅提示下.谢谢了!

网友A:
什么编码器?

网友B:
电源、输出形式、极性、频率等都要符合条件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