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24):
三相电机的电耗怎么计算?
如:6kv电机,实际运行电流是370。

网友A:
P有=UIcos∮η
U-线电压
I-线电流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三相电机的电耗怎么计算?
如:6kv电机,实际运行电流是370。
电机类型?空载电流?空载时的功率因素?负载时的功率因素?

网友C(2013-08-11):
1.732*U*I*cos∮*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