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24):
马姐  真冷啊~外面正在下雪呢。我可是最怕冷了。
达弟  其实我也很怕冷。可是这麼冷的天气,刚才却有客户询问:虽然使用了冷却风扇,但控制   盘内部的温度仍然很高,真不知道应该怎麼办才好。

马姐  控制盘内有多台驱动器的话,若不採用合适的散热对策。即使冬天控制盘内也有
    可能温度较高。那麼有什麼对策呢?
达弟  估计可能是因为相对於控制盘内部的温昇状况而言风量不够大的缘故,所以我建
            议客户再确认一下使用条件、分析一下目前使用的风扇是否合适。
马姐  不亏是达弟!不过,即使客户用的是像mrs系列风量很大的风扇,但如果设置方
    法不正确的话,那麼就有可能无法发挥风扇的特性。
    就拿这次客户諮询的情况来说吧!将控制盘内部的热空气排到外部的冷却方法叫
    做「换气冷却」,你可知道这种情况下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呢?
达弟  这‧‧‧我可就不知道了。
马姐  我说达弟啊,不只是马达,你也得好好充实风扇知识啊!首先,既然是「换
    气」,那麼也就是说控制盘内必须要有空气的进口和出口,即「吸气口」和「排
    气口」。这与促进房间空气对流其实是同样的原理。这裡的重点是吸气口/排气
    口的大小。如果能尽量将气口开得大一些,那麼就可以促使更多的空气流动,可
    取得有效的换气效果。这是因为压力损失会造成直接影响。
达弟  什麼是压力损失啊?
马姐  所谓压力损失,简而言之就是指「空气不易流动的程度」。空气的通道(「流
    路」)越小,压力损失就会越大。
达弟  原来如此,所以说要尽量将吸气口和排气口开得大一点吧!
马姐  正是这个意思。看来你已经开始懂了!不过,即使吸气口和排气口开大,但如果
    控制盘的设置方法不理想的话,亦难以获得期待的效果。例如墙壁与控制盘之间
    的距离便与此有关。明白了吗?
达弟  啊!因为被墙壁挡住,所以风量会降低。也就是说,墙壁便是压力损失,造成了
    风量减小对不对?那麼,应该空出多少距离才好呢?
马姐  最好是能在100mm以上。如果不行的话,也应该提醒客户至少空出和风扇厚度相同的距   离。你不妨参考一下这份资料。
达弟  真的吔,资料也很浅显易懂。

马姐  达弟,另有可以向客户建议的更有效的设置方法哦!
达弟  确保吸气口、排气口的大小、墙壁与控制盘的设置距离…还有?马姐,我不知
    道…
马姐  空气变热时,不是会往上流动吗?所以,假如能在控制盘侧面的下方与上方各开
    通风口,将下方作为吸气口、上方作为排气口的话……
达弟  我懂了!就是从下面吸进冷空气,从上面排出热空气!没想到降温对策还真是深
    奥啊!马姐,我一定会按照妳今天教我的来向客户提议。
马姐  也不要忘记向客户介绍选用服务哦!也可透过网页进行选用!

网友A:
这篇文章很形象,说的也很好,不知道是不是原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