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LC(FPX)

楼主(2009-08-24):
各位:大家好
小兄弟初来炸到。许多东西都不是太了解。想问问那位大哥点问题?编码器(2500线)南京埃斯顿伺服驱动器(3KW),松下PLC(FPX)。内容:编码器是被动的。PLC做个程序先让伺服电机一直转。然后转编码器,当编码器的值与实际设定值相等时。伺服电机停。这个程序兄弟不会写,麻烦那位大哥做一下。急!!邮箱:jzdq@163.com

网友A:
这应该不是很难
好好看看手册
高速计数  比较

楼主:
谢谢。让伺服电机一直走用高速计数器F171程序怎么写。比如说我只能写一个让它走1000个脉冲它就走1000个脉冲然后就停,但是让它要一直走就范难了。做一个谢谢。

网友B:
用原点返回指令。为什么回不可能???

网友C:
用脉冲的指令,一直发脉冲,然后高速技术电机返回的信号,计数到了停止发脉冲

网友D:
可以用半闭环,用伺服,就可以省掉编码器了,这样就简单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