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24):
今天修理星角启动电盘时,发现所有220V的指示灯的电源都加了个二极管,不知道起什么作用??

网友A:
指示灯需直流电源。

网友B:
降压用,可能是延长指示灯的使用寿命。加个二极管,指示灯二端的电压为半波的99V。只是猜测下,别当真。

网友C:
同意楼上观点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今天修理星角启动电盘时,发现所有220V的指示灯的电源都加了个二极管,不知道起什么作用??
现在的指示灯,大多都是发光二极管,虽未说明接法估计是顺串,是为了节电!

网友E:
引用 网友B:
降压用,可能是延长指示灯的使用寿命。加个二极管,指示灯二端的电压为半波的99V。只是猜测下,别当真。
正解!很多地方就是这样的.

网友F:
我也是这样采用的--------仅对钨丝的指示灯.因冷态电阻小,启动时易烧丝.加接二极管后,亮度虽然暗了,但使用寿命大大延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