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24):
1,如何使单相电机正反转?
2,如何用听棒判别电机的轴承好坏?

网友A:
单相电机正反转 只需要调一下电容和电机启动绕组接线头     怎样听轴承好坏请自己测试经验

网友B:
2楼说的对。

网友C:
转帖看看
要想让三相电动机反转,只须将三相电动机的三根电源线中的任意2根调换一下接线位置就可以了。如果想让单相电动机反转该怎么办呢?单相电动机主要有三类,下面分别加以叙述。

  1.电容运转式单相电动机。这类电动机实际上是借电容器将“单相”交流电分裂为相位接近90度的“两相”交流电,从而使电动机产生旋转磁场。因此,把两相绕组中任一相绕组的头和尾对调,即可改变磁场的旋转方向,电动机的转向随即发生改变。

  2.分相启动的单相电动机。这类电机中的二次绕组只是在启动过程中接入电器,所以又叫启动绕组。启动过程中,在启动绕组与工作绕组的共同作用下,像电容运转式电动机一样产生了旋转磁场,电动机开始旋转。启动绕组断电后,由工作绕组产生的交变脉动磁场,继续维持电动机保持方向不变的连续转动。因此,如果要让这类电动机改变转向,其处理方法与电容运转式电动机相同。

  3.罩极式单相电动机。这类电动机的定子用硅钢片叠压成具有突出形状的“凸极”,主绕组就绕在凸极上。每一极的一侧开有小槽,嵌放二次绕组——短路铜环,通常称“罩极圈”。这类电动机依靠其结构上的这种特点形成“旋转磁场”,使转子启动。如果要改变电动机的转向,需拆下定子上凸极铁芯,调转方向再装进去,也就是把罩极圈由一侧换到另一侧,电动机的转向就会与原转向相反。

至于用声音判断轴承好坏,是全凭经验的!

网友D:
楼上讲的全面

网友E:
三相电机转向只需把任意二相相调即可,单相电容电机很多是在电机里面封头的,如是这样,只有改变电容接线圈的位置,而且是主副绕组要一样粗细才可以。

网友E:
用听棒听轴承的好坏,是一个简单易行的方法。把听棒的一头置于电机轴承处,另一头用耳朵靠上去听,这时如果轴承是好的,会听到均匀的转动声。如果轴承不好,将会听见不同的异响。比如咔咔声,嗒嗒声。

网友F:
听棒没听说过

网友G:
楼上哥哥们说的都很飘亮。我补充一下,用探棒听电机轴承好坏,最好是断电待电机自由运转时听声音,会很明显,试一下吧·

网友H:
楼上的都说得好.

网友I:
干吗?做广告

网友J:
以前老这么做,现在没有机会听电机了

网友K:
感觉听正常电机转的声音时间长了,如果听到的声音异常,就要检查电机了吧~~我以前都怎么做的

网友L:
不错 说的很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