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24):
在有些时候我们在维修过程中,会遇到这样一个问题。plc坏掉造成停产,有没有备品补救,只有用最原始的办法解决了。最近我就是遇到这样一问题。实际也是应急代用。
12个脉冲电磁阀不能正常运行,造成无法使设备正常工作,影响生产。这12个脉冲电磁阀工作是周期通断,电磁阀1工作时,其它11个就不能工作,也就是只能单一动作,1--12个电磁阀周期轮替工作。
这时候最捷径的办法是:1.找个霓虹灯微电脑扫描12路控制器,脉冲控制类似于跑马灯控制。2.也可以用13个时间继电器和13个小型继电器做个时间顺序控制来完成脉冲的功能。
注意2.项选择时间继电器时要注意价格问题,做到实用和节约的制作。

网友A:
13个时间继电器和13个小型继电器的成本跟一个PLC的价格差不多了,还是备一个好

网友B:
呵呵;这个只是暂时的备用方案,还是买台PLC吧;

网友C:
可以用AT89S51,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AT89S51,
如果这样还不如直接用单片机,不要用PLC了

网友D:
脉冲电磁阀是怎么用的,能说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