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24):
现有一个西门子430与西门子触摸屏通讯,,地址,波特率,设好以后触摸屏启动,,正转正常,反转不行,好像是无频率信号,,,求大侠指点,,是那个参数没有设定好?????????????

网友A:
正转,反转是怎样来控制的?是靠PLC的输出触发的,还是靠通讯控制的?

网友B:
直接用触摸屏控制,看一下转向对应的参数项;

网友C:
看看变频器参数设的对不对

网友D:
MM430是控制水泵风机类的变频器正常的时候是禁止反转的
想要反转可以修改P1110参数为1,不过要慎用反转啊,有些泵风机反转会损坏的

网友E:
先看一下变频器有没有禁止反转

网友F:
你试试用端子上的反转或是面板上的反转有没有作用。

网友G:
直接面板控制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