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24):
变频器能变频器能对普通电机泵调速吗

我这准备用变频器对深井泵进行调速,来实现上水量的实时控制,变频器能对普通三相异步电机泵进行调速吗?改变频率来调整转速,从而控制上水量,对电机有危害吗?

那位高手能给点指教?

网友A:
没有
你可以做个恒压控制

网友B:
不是专用电机所以频率不能过大和过小。

网友C:
呵呵;现在大多品牌都有风机水泵型的变频器;

网友D:
你可以选用风机水泵型的变频器,

网友E:
会有以下几个问题,不过用还是可以的,我们空调系统上的二次泵全部是变频器带普通水泵,不过泵时用的格兰富的,可能时他的质量比较好,有的用了6年了,没有任何一台出问题。
1、电动机绝缘强度问题
   目前中小型变频器,不少是采用PWM的控制方式。他的载波频率约为几千到十几千赫,这就使得电动机定子绕组要承受很高的电压上升率,相当于对电动机施加陡度很大的冲击电压,使电动机的匝间绝缘承受较为严酷的考验。另外,由PWM变频器产生的矩形斩波冲击电压叠加在电动机运行电压上,会对电动机对地绝缘构成威胁,对地绝缘在高压的反复冲击下会加速老化。
2、谐波电磁噪声与震动
   普通异步电动机采用变频器供电时,会使由电磁、机械、通风等因素所引起的震动和噪声变的更加复杂。变频电源中含有的各次时间谐波与电动机电磁部分的固有空间谐波相互干涉,形成各种电磁激振力。当电磁力波的频率和电动机机体的固有振动频率一致或接近时,将产生共振现象,从而加大噪声。由于电动机工作频率范围宽,转速变化范围大,各种电磁力波的频率很难避开电动机的各构件的固有震动频率。
3、电动机对频繁启动、制动的适应能力
   由于采用变频器供电后,电动机可以在很低的频率和电压下以无冲击电流的方式启动,并可利用变频器所供的各种制动方式进行快速制动,为实现频繁启动和制动创造了条件,因而电动机的机械系统和电磁系统处于循环交变力的作用下,给机械结构和绝缘结构带来疲劳和加速老化问题。
4、低转速时的冷却问题
   首先,异步电动机的阻抗不尽理想,当电源频率较底时,电源中高次谐波所引起的损耗较大。其次,普通异步电动机再转速降低时,冷却风量与转速的三次方成比例减小,致使电动机的低速冷却状况变坏,温升急剧增加,难以实现恒转矩输出。

网友F:
肯定可以

网友G:
引用 楼主:
变频器能变频器能对普通电机泵调速吗

我这准备用变频器对深井泵进行调速,来实现上水量的实时控制,变频器能对普通三相异步电机泵进行调速吗?改变频率来调整转速,从而控制上水量,对电机有危害吗?

那位高手能给点指教?

如果是旧设备改造,劝你慎用。如果是一个新的项目,就简单了,可以在定电机的时候,要求制造商提供电机的绝缘等级,只要是F级绝缘的就没问题了。深井泵是地上的?还是潜水的?如果是地上的,需要外加强迫冷却风机,变频器本身控制什么电机负载都可以,而电机要适应变频器则必须具备两个条件:其一,绝缘等级F级以上;其二,外部要加强迫冷却。满足这两个条件,完全没有问题的。

网友H:
当然可以,没什么问题的

网友I(2009-10-19):
没问题,我改恒压不少没问题

网友J:
可以,但也要考虑bigzealot  的建议,比如你的泵在低速时要考虑电动机的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