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24):
本系统采用S7-200 CPU226做主控制器,上位机做监控配方组态,两个称重传感器采用RD200称重变送器将0-20毫伏信号转换为EM231可接收的4-20mA 信号,通过PLC 算出重量值,以完成系统的配方控制。

重量毫伏信号通过PLC算出重量值的介绍:称重传感器的毫伏信号通过RD200 转换为4-20mA 模拟信号,再通过EM231模块转换成数字6400-32000。

称重锅标定:标定分为零点标定和量程标定。称重锅空时按归零键减去此时的AD数字,零点标定完成。量程标定时将砝码放上称重锅,此时减去零点的AD 值上升到一定数字稳定,用这个数值除以砝码的重量值,得出称重系数。正常生产时,减去零点的AD 值除以称重系数就是实际的重量值。本系统的量程是400Kg,分度值0.1Kg。量程0.0Kg、400.0Kg之间,6400零点数值,满量程数值32000。

如果你使用一个4-20mA 传感器, 测量值必须通过编程进行相应的转换。
输入转换: X=32000 *(AIWx – 6400) /(32000 – 6400)
输出转换: Y=计算值*(32000 – 6400)/32000 + 6400

编程实例:您可以组建一个小的实例系统演示模拟量编程。本实例的的CPU 是CPU222,仅带一个模拟量扩展模块EM235,该模块的第一个通道连接一块带4-20mA 变送输出的温度显示仪表,该仪表的量程设置为0-100 度,即0 度时输出4mA,100度时输出20mA。温度显示仪表的铂电阻输入端接入一个220 欧姆可调电位器。

简单编程如下:温度显示值=(AIW0-6400)/256

编译并运行程序,观察程序状态,VW30 即为显示的温度值,对照仪表显示值是否一致。
就写这些吧,希望能对您有所帮助,也欢迎您完整转载。

网友A:
自己做个子程序也行,下载个库文件也行。

楼主:
应用举例: 计算第二个扩展模块上的EM231-7HF的最后一个PID回路的地址。

首先计算地址:
S=1,
C=7
A =2048 + 1 * 256 + 16 * 7 = 2416
X = 2048 + 1 * 256 + 12 = 2316
Y = 2048 + 1 * 256 + 13 = 2317
然后根据以下参数地址说明设定或读出参数内容:
VW2544 //设定温度
VB2546 //控制字(参数自调整、双极输出)VW2548 //脉冲输出周期
VW2550 //Kp比例系数
VW2552 //Ti积分时间(秒)
VW2554 //Td微分时间(秒)
VW2556 //量程范围(1300度默认值)
VW2416 //实际温度    VW2418 //状态字
VW2420 //PID模拟量输出
V2316.7 //正向脉冲输出
V2317.7 //负向脉冲输出

为了保证PID模块能正常使用,编写其它程序块时请一定不要使用您所用的PID模块占用的V存储区。

模块在第0号插槽所占用的地址为:VW2048到 VW2300
模块在第1号插槽所占用的地址为:VW2304到 VW2556
模块在第2号插槽所占用的地址为:VW2560到 VW2812
模块在第3号插槽所占用的地址为:VW2816到 VW3068
模块在第4号插槽所占用的地址为:VW3072到 VW3324
模块在第5号插槽所占用的地址为:VW3328到 VW3580
模块在第6号插槽所占用的地址为:VW3584到 VW3836

可调用EM231 PID专用的参数配置程序库参数配置LADDER图如下: 端子连接 DIP开关配置EM231电流型输入温控模块支持0-20mA的电流,模块提供了一个6位的DIP开关用于选择测量范围,6位的DIP开关位于模块的下方,如下图所示。为了使DIP开关设置起作用,用户需要给PLC电源断电再通电。

Sw1  Sw2  Sw3  Sw4  Sw5  Sw6   量程     分辨率
ON  ON   OFF  OFF  OFF  OFF   0-20mA   0.1℃/F
ON  ON   ON   OFF  OFF  OFF   4-20mA   0.1℃/F

1、电流信号RA和A+必须要短接,这是因为PLC在RA和A-之间内部跨接了一个250欧姆的电阻,目的是为了把电流信号转化为电压信号,例如4ma输入时就是1V,20ma就是5V,所以RA和A+短接之后RA(A+)和A-之间才能产生压差。这也说明为什么0-5V和0-20ma对应的拨码开关是一样的,因为0-20ma在250欧姆的电阻上压差就是0-5V,所以对应内部量程转换也自然是一样的。

2、如果不被使用的话需要将A+和A-短接,这一点不是必须的,只不过这样做能保证A+和A-电压为零,能避免产生干扰,同时保护内部电路。建议你最好还是接上。

3 比如一个0--10V的电压模块要接入一个4-20mA的信号,可以在电流信号上接一个500欧的电阻,这样4--20mA就转换成2-10V,取AIW数据的时候只要把范围改成6400-32000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