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25):
伺服电机上电后输出轴还可以转动?伺服电机在上电后应该是可以锁住输出轴的,要在给脉冲信号才可以转动。但我这里这台不知道是哪里搞错了。紧急求助!!!!!!

网友A:
只有伺服使能的情况下才可以~~不过锁紧力并不大,如果你要确保锁住输出轴,那么应该使用带有刹车的伺服电机。

网友B:
很可能是UVW接错了,6021368

网友C:
你说的上电就锁死的伺服马达应该是内置刹车的那种,
一般的马达只有在servo on使能的情况下才锁死。

网友D:
楼主所说的上电就锁死应该就是servo  on的意思

网友E:
应该是伺服没有使能

楼主:
听大家这么一说,我也明白了些./
我刚对参数初始化后手动运行,在正转和反转停止时,马达都会再走一点距离?这个是怎么回事?
然后我又给了点脉冲运行,在停止时也会再走一点距离?这说明了什么?是怎么回事,以前用这个品牌的伺服没有出现过这样的事.我用的是富士伺服..

网友F:
那个可能是由于电机的增益没有调整好!调整下有关增益的参数!

网友G:
应该是你还没有进行使能,就是伺服ON信号

网友H:
这个问题我遇到过,应该是干扰引起的。
       要将脉冲输入的屏蔽线的屏蔽层可靠接地,与驱动器的外壳相连。

网友B:
有一个伺服ON的信号。这个信号没有给的话,伺服轴是松的,

网友I:
这个具体怎么动,楼主要说清楚,是手能扭动它还是没有施加外力,电机轴在转动

网友B:
楼主,问题解决了没?查一下线看对不对?

网友J:
伺服上电后还能转动说明你的伺服没有使能上,一个是使能引脚线没接上。在着是伺服上有关于使能的参数没有填对。

网友K(2023-11-11):
我用三菱MR-JE-C系列放大器也遇到这个问题了,使能之后,电机不抱死,手都能拧得动,后来我发现了一个参数,是转矩限制值,刚开机的时候上电,转矩限制值是0,所有上电之后手都能扭得动,但是上电给上这个100%的扭矩参数之后,电机上电就能抱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