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电压问题

楼主(2009-08-25):
如果是交流三相380V供电,那么KM上的电压是380V吗?
我想,如果是直流电,假设L3上电压为10V,L2上电压为6V,那么KM线圈电压就为4V
因为是交流电,L3和L2线圈有相位的滞后,所以KM上还是交流380V,也就是线电压

网友A:
第一\如果是交流三相380V供电,那么KM上的电压是380V吗?是!
第二\我想,如果是直流电,假设L3上电压为10V,L2上电压为6V,那么KM线圈电压就为4V
你见过三相直流电吗?

网友B:
我想,如果是直流电,假设L3上电压为10V,L2上电压为6V,那么KM线圈电压就为4V
凭什么呀,,,,,,,,,
因为是交流电,L3和L2线圈有相位的滞后,所以KM上还是交流380V,也就是线电压
相位滞后!在哪学的??????

网友C:
1、交流三相380V供电,KM线圈上两端电压是380V
2、假设L3上电压为10V,L2上电压为6V,那么在电桥电路上KM线圈两端电压就为4V,在三相交流控制电路上假设在没有条件支持是不成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想,如果是直流电,假设L3上电压为10V,L2上电压为6V,那么KM线圈电压就为4V
凭什么呀,,,,,,,,,
因为是交流电,L3和L2线圈有相位的滞后,所以KM上还是交流380V,也就是线电压
相位滞后!在哪学的??????
我在假设,明白不?
在哪学的?那您告诉我是什么原因啊,发了一对质问而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网友D:
我想,如果是直流电,假设L3上电压为10V,L2上电压为6V,那么KM线圈电压就为4V
假如假设成立的话,你说的还不错。

网友E:
电压就是两点之间的电位差,KM两端之间的电压就是L2与L3的电位差.如果是交流电,取参考点"N",虽然相电压都为220V,因相位差120度,所以KM电压即为线电压380V.对于同个系统的直流电,取一个参考点"-",那么L3的电位为10V,L2地为6V,因直流电没有相位差,所以KM的电压就是4V.

网友F:
交流是380V是确定的,直流的假设没有意义。

网友G:
如果是交流三相380V供电,那么KM上的电压是380V吗?------------是(线圈电压);
我想,如果是直流电,假设L3上电压为10V,L2上电压为6V,那么KM线圈电压就为4V。---------是4V,但条件是同个直流电系统,你的假设若是两直流电系统次结论不成立;
因为是交流电,L3和L2线圈有相位的滞后,所以KM上还是交流380V,也就是线电压。---------此说法(L3和L2线圈有相位的滞后)有误,应是L3和L2的相位的互差120度。

网友H:
7楼、9楼回答正确

网友I:
好复杂呀.

网友J: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想,如果是直流电,假设L3上电压为10V,L2上电压为6V,那么KM线圈电压就为4V
 凭什么呀,,,,,,,,,
 因为是交流电,L3和L2线圈有相位的滞后,所以KM上还是交流380V,也就是线电压
 相位滞后!在哪学的??????
我在假设,明白不?
在哪学的?那您告诉我是什么原因啊,发了一对质问而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从您的假设和发问看,您不是电工,更不是学电的,所以就乱来,这是最难让人忍受的。试想,一个很明显的三相交流系统,您硬要假设直流,这不是让人不可思议吗。
在交流系统上,如果您假设某个瞬时,来讨论线路上各个点的电压关系是可以的,但也不能忘记这时的电压是瞬时值,而且它们之间还有一个120°的相位差。

楼主:
引用 网友J: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想,如果是直流电,假设L3上电压为10V,L2上电压为6V,那么KM线圈电压就为4V
  凭什么呀,,,,,,,,,
  因为是交流电,L3和L2线圈有相位的滞后,所以KM上还是交流380V,也就是线电压
  相位滞后!在哪学的??????

 我在假设,明白不?
 在哪学的?那您告诉我是什么原因啊,发了一对质问而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从您的假设和发问看,您不是电工,更不是学电的,所以就乱来,这是最难让人忍受的。试想,一个很明显的三相交流系统,您硬要假设直流,这不是让人不可思议吗。
在交流系统上,如果您假设某个瞬时,来讨论线路上各个点的电压关系是可以的,但也不能忘记这时的电压是瞬时值,而且它们之间还有一个120°的相位差。
我不是学电的,我跑这干什么啊?
我只是不想再举例子了,比如说一个直流供电系统,一条线上电压是10V,一条是6V,那么两条线的压差就是4V,难道非得这样举出来吗?在交流上假设一下怎么了?谁都知道假设不是真的,要是真的谁还假设啊?怎么大家都拿假设做文章?难道不能更关心问题的本质吗?

网友K:
KM的线圈电压是380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