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25):
  一.绕线
  高压电机按电压等级需要选用双亚胺,单亚胺,单薄双丝等各种规格的丝包扁线,材料齐备后,可在绕线机上绕制制成梭型成圈,一般电机最短线圈直线部分25厘米,最大线圈直线部分1.2米,绕制可单平绕,单立绕,也可双平换位绕,也可双平换位立绕,根据具体要求确定。利用圆盘中的万能调节也可绕制圆漆包线线圈。绕线机内置一台调速电机与一台涡轮涡杆减速机,带动绕线机实现0-120转/分的可顺逆可制动的旋转,并可正反计数,一般可绕制1600KW以内的各种电机线圈,另配有简易涨紧器一套,可控制绕制线圈的松紧度,一般的修理厂家选用如上产品即可,如遇到特殊大型规格时,可选择特异型绕制设备。
  二.成型前包扎
  高压电机梭型线圈绕制后,用收缩带,黄蜡绸带等绝缘材料包扎,目的是:保护线圈外绝缘、层间绝缘、匝间绝缘不至于损坏。在拉型机时免受模具夹具、鼻端销钉等摩擦,防止松动变形。
  包扎线圈一般用女工,由于女工心细手巧且干活速度快,一般3-5人包扎供拉型。也可使用电动包带机.
  三.成型
  成型机、涨型机、拉型机其实是一种机器,它主要目的是把绕线机绕制的立绕梭型线圈或平绕梭型线圈拉成框行线圈,框型线圈以电机定子铁心的内外圆为标准,组成向心式的有角度的线圈,绕制梭型线圈需技工2人即可完成,而拉(涨)型一般需3人。过去在没有成型机以前,我处有几位老练的师傅可手拉成型,可在15分钟将72只线圈手工拉制成型,但对于较大型线圈拉型显现的有些吃力。而利用拉型机一般一个小时内3人可规范的拉出72只线圈来,每只成型线圈直线部分最长可调整到1.5米,高度可调整在80公分以内,角度调整范围为0-60度,四只夹具可实现万能锁定。一般的厂家,如哈尔滨一家电机厂,湘潭电机厂一下属厂等十余家购买到这一手动拉型机以后,总的评价是制作看似简单,但操作灵活、方便,上模块,退模迅速,拉型便利,定位精准,调角调位准确,不失为一种实用产品。拉型前使用计算机将线圈的形状按照所修电机的实际情况绘制成图并制作成模板用来调整拉型机,不会绘图者一般以旧线圈为模板调整拉型机,拉型机四只夹具有上下左右调整机构,调整夹紧机构锁扣锁定线圈进入拉型程序。我公司生产的电动拉型机和上海产的几乎相同,他们在9万左右,我处以实用为目的,电动拉型机售价2.5万元,液压形式的拉型机售价2.6万元。成型机在国内.上海与沈阳厂家做的好,他们做的大型机主要兼顾大型发电机,但操作起来显得笨重些,主要表现在调角、移动、调距、调高、夹线等方面不灵活,价格较昂贵。
  四.整形
  高压电机由于加上层数不等的云母绝缘材料后,厚度增加了很多,线圈端部距离被绝缘层挤占,稍不注意,嵌线时拥挤嵌放不下去,造成嵌线困难,这就需要冷整型。冷整型模具(或叫正型模具),传统以木制为多,每种型号的电机就需要制作一套模具,而我公司所使用的正型模具具备调距、调角度、调端高等方面的灵活性。正型期间敲打时必须注意,不可破坏层间绝缘。
  低压电机拉型后,一般不再冷整型,直接进入嵌线工序。
  五.包扎云母带及热压
  定子线圈冷正形后,即进入包扎工序,目前线圈绝缘等级高的材料基本国产化,但云母材料的质量、价格很悬殊。我公司多年制作线圈与绕制高压电机,熟知十几家产品的质量和价格,学员结业后告知厂家详情。电压高与低、季节不同各种等级云母等材料认购标准不同。一个女工包扎线圈一天10个小时,框形线圈周长在2米的万伏线圈有望包扎三只。各种电机等级线圈包扎多少层数、先包直线还是后包端部要看何时嵌线而定。云母带,高阻带,收缩带至于在线圈中起什么作用,哪家的质量好、价位低,怎样包扎,包扎在什么位置,包多少层等等,最好在跟班学习中掌握并熟记要领。我公司生产万能云母包带机,包带机一般情况下一台可代替3-5人工作,批量生产线圈的厂家可选购,初修大电机的客户初期还是以手工包扎为好。一台高压电机修理时下列几步一般要同时展开进行:绕线、拉型、冷正型、包云母带、包高低阻带,这些工序均需2-3人操作。同时下道热压线圈的工作程序也应开始。热压的主要目的有:
  1.      定形后可嵌线方便。
  2.      线圈固化可防潮,防水浸。
  3.      电晕放电到槽口以外。
  4.      完成对外界的封闭,免高压击穿。
  我公司生产热压成型机长度1.2米,上下、左右、角度可调整。客户拥有一台全自动电脑控制的热压机后,1600KW以内的YR,JR,JS,TDK,电机的定子线圈均可加工。并可按照客户的要求定做特型机。
  热压机可附加自动控制装置,比如H级温度在多少度恒温工作,F级在多少度恒温工作,热压时间多厂,何时开机,何时待机保温均可实现智能化,热压时要自备到指定的厂家购一些脱模剂,清除剂,清残留物等工具。
  六.测试耐压
  热压线圈退模后要放置一段时间再测试耐压,这是检验产品的一道工序,按照3000V、6000V、10000V等不同的工作电压有不同的要求打耐压标准。
  直线部分或弯曲部分怎样去防止打穿,送些均须在热压时掌握,我公司掌握着小修高压电机线圈的若干技巧,掌握着打耐压后打穿后去复制该线圈的技巧,这需要亲自参加学习一段才会知晓。
  打耐压的仪器,一般选购武汉区域的产品较多。
  自绕制线圈至嵌线完毕,一般要多做一只线圈,目的有:
  1.      留下该型号电机技术数据(线规,匝数,绝缘厚度,直线长,弯度,端部长,抬高度与节距角度等数据)。
  2.      以备哪一只线圈不合格时替换。
  高压电机一般以200KW—2000KW居多,重量最一般在3吨以上,根据自身条件可设计合适的行吊,以便于维修电机之用。
   七.嵌线(定子、转子)
      电机定子、转子在经去尘(一般经高压水枪冲洗)后进入烘箱内烘烤,降温后确定是小修还是大修电机。高压电机小修时有一套小修提出线圈工具,转子导条线之弯弧工具,定子线圈机芯内的热压工具,类似小工具很多,需自制,关键是技术与经验要结合。怎样不损坏原线圈是关键。取出线圈重新加工费时费力,能否对旧线圈改造是节省时间的关键(一般高压电机所用的丝包线采购周期为1~2周,这就贻误了修理时间,这些重要问题需要在跟班学习中掌握)。
  小修转子时,转子中的铜导条(铝条)怎样取出,取出来如何换条,如何包扎制作标准线圈,以及如何焊接试验等一系列工序,这里不一一论述。大修电机转子时,必须取出全部线圈,怎样取,怎样保持完好线圈是关键技术。比如是高电压的电机,要尽量完整的取出来。如保持线规不损坏,重新包扎时,可省钱、省时。需重新制作线圈时,须算出线规,浪费时间。定子嵌线时一般每三只线圈打一次耐压,以防止线圈对两端槽口放电或对两端端环放电以及因下线有失误造成的线圈损坏放电。整台线圈全部嵌下后的接线,、分距、分组、连线、包扎、接星点、出电机引线等操作均按照各等级电机的操作规程进行。一般的电机在封星点前打一次耐压后即封在一起,外引三根引接线即可。也有特殊引接6根引线外封三角或外接星线。一般引接线需从指定的高压电缆生产厂家购买。一切嵌线接线完毕,整台电机再打耐压一次即完工。
  八.浸漆
  电机生产厂家批量生产电机时,要购真空浸漆设备,该设备由专业厂家提供。一般修理厂家利用电加热棒加热定子至一定温度后翻转,定子口朝上进行双面灌漆。灌漆时底部有盛漆装置。灌完漆需待两小时以上再放入烘箱,先低温烘三个小时,再高温烘18小时。累计24小时后出炉。目的是固化线棒绝缘与槽内外导线绝缘,以防震动破坏绝缘结构。请除定子内腔中的残漆即可装配。
  九.试验
  整机参数试验:我公司利用自有专利技术--磁控开关变压器起动试验设备来起动380V、660V、1140V、3000V、6000V、10000V等各种电机,高低压可起动试验容量在1000KW以内。凡鼠笼、滑环电机均可作空载起动,空载运行试验,试验项目分测电流、测电压、测速、测温、量噪声等十几个项目。

网友A:
谈的很好,能否在给一些具体的技术数据?

网友B:
能具体谈谈试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