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25):
请问各位大侠,PLC能取代温度表吗?是否能控制可控硅模块,作PID调节或加热、冷却工业炉里的温度?能连接触摸屏来控制吗?

网友A:
应该可以,我们这里有好多设备就是用PLC控制温度的。

网友B:
可以,不过成本相对比较高了;

楼主:
各位,能举下例子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各位,能举下例子吗?

比如:用户原来使用温控表干这个活。温控表上有输入也会有输出,输出控制现场执行机构,输入采集现场参数。

那么用PLC就是使用模拟量输入模块来代替温控表的输入,使用输出来替代温控表的输出,至于控制算法,全部由你自己编写程序。

至于触摸屏,那和PLC通讯而已。

从成本考虑:PLC做这样的工作成本大于温控表,从灵活性考虑:PLC的灵活性会比较高,不过控制的好不好取决于你的编程水平。

网友D:
这样的工程很多了!精度和响应速度上是温控表比较好了!成本上倒是不一定的,看你配置什么样的PLC了!

楼主:
如果是PID控制温度,就是我要编一个PID温度控制程序?这就是取决温度控制的好坏啦!?

网友E:
我们设备上面就是用PLC控制温度的

网友F:
呵呵水平有限,感觉还是用智能温控器比较好

网友G:
我们厂的烘毛机有六路温度,每次调温度六个表都要调,现在就改成PLC加触摸屏了

网友B:
用PLC控制主要成本在PLC加模拟量模块或温度模块上;
不过在触摸屏上设置等方便些,而且产品看起来也高档一些;

网友H:
用触摸屏,PLC,温度模块,来控制温度,代替温控表,成本高一点。

楼主:
谁人有PID控温 的 PLC程序啊?

网友A:
单用一种模块来控制

网友I:
可以的,只不过温控表用着比较简单,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