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25):
我们现在用的海泰克触摸屏型号为PWS3260-DTN,使用时,屏幕左上角出现黑底白字,触摸屏处于死机状态,触屏没有反应了。屏幕出现的内容为:92 180F9005 5A9EFED0 00427688 。 请各位老师们帮忙解决下这个问题。谢谢了!

网友A:
触摸屏老化损坏了。

楼主:
确定不?我们这里两个触摸屏都是这样子了~~~

网友B:
可能需要维修了;

网友C:
这要咨询生产厂家,看是什么问题,是否需要维修。

网友D:
咨询生产厂家应该需要维修

网友E:
触摸屏的问题,需要拿去维修,这种情况我见多了,我这里一直用这种人机。

网友F(2009-10-14):
那些号码是程序停止的位置,可以说它死机也可以,其实软件设计着用来判断,让它显示出来

会有这样情况可能是你编程时程序使用不当宏指令、RTC(Real timer clock)故障都有可能,如果是新设计的程序,可能你的软件有bug或程序设计不良,如果是使用中的屏,大部分是电池过低,设定的参数已经无法保存,乱了,一起动屏,就会死机,这个原因占最多数,其他内存故障也会,比例较少。

事实上还会出现数字,表示最内层os还活着,不是很大故障。如果两台都是旧的,而且视同时间买的,先检查电池是不是已经要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些号码是程序停止的位置,可以说它死机也可以,其实软件设计着用来判断,让它显示出来

会有这样情况可能是你编程时程序使用不当宏指令、RTC(Real timer clock)故障都有可能,如果是新设计的程序,可能你的软件有bug或程序设计不良,如果是使用中的屏,大部分是电池过低,设定的参数已经无法保存,乱了,一起动屏,就会死机,这个原因占最多数,其他内存故障也会,比例较少。

事实上还会出现数字,表示最内层os还活着,不是很大故障。如果两台都是旧的,而且视同时间买的,先检查电池是不是已经要换了。
谢谢啊!!

网友G:
寻求技术支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