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25):
我是一个初学者,现在感觉好混乱,如果接到一个工程,该怎么去把这个工程的程序给设计好,我的感觉是无从下手,做程序该有怎么样的流程算是合理的,请各位过来人,指点一下思路

网友A:
呵呵;新手也只能先跟别人学习一下,从最简易的入手;
复杂的肯定要别人来搞,你可以当个下手,好好的学;
至于工程:首先要分析、设计、画图;
单PLC这块也要先选型,考虑接线;
根据工艺编程,上机调试;

网友B:
刚开始是这样的,要先明白流程,然后是电路图

楼主:
我主要是想知道设计程序的思路

网友C:
我做程序用2种思路,一是顺序功能图  二时状态图
你自己查一下这方面的资料吧,仔细思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