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25):
咸庆信变频器维修专题博客:http://blog.gkong.com/blog.asp?name=xq%30%39%31%38%31
【博客文章全为原创,多为维修笔记,旨在技术交流,互相提高。以变频维修及其它工控类文章为主,间或放进些诗歌散文,以起到阅读中的调适作用,也是原创。欢迎转载,欢迎留言探讨有关工控的技术问题!欢迎赐教与指正!转载最好注明文章出处标以转载字样,以期规范转载行为。所有文章大家随便看,不搞什么须登陆,须回复才能打开的设置!这是我的公告。--旷野之雪】
《精选工业电器电路原理图析与实用检修》、《变频器实用电路图集与原理图说》、《变频器电路维修与故障实例分析》、《PLC技术与应用——专业技能入门与精通》已经出版。

网友A:
很好,学习了。应该把加热电路也画出来。

网友B:
对温度表上、下限输出接点的另一扩展性应用
——改“温度点”控制为“温度段”控制

   用户到五金机电门市买一块温度表,用于生产车间下料罐的自动温度控制。用户提出的控制要求是:当下料罐温度低至25ºC时,启动锅炉风机进行升温;当下料罐温度升到32ºC时,停掉风机。不要求温度被精确控制在一个点上,而大致保持于25ºC--32ºC之间就可以了,这样风机也不需要频繁起动和长时间地运转,节电效果也会非常得好。据说寻了好几家机电门市,都找不到适用的温控表,若在这儿能够解决的话,则价钱稍贵点也没有关系,并且一下就能采购五、六台。
   经营五金机电门市的是父子俩,爸爸是老电工,儿子是机电工程系的学生,学习成绩是名列前茅的。爷儿俩一听来了精神,决定要做成这笔买卖。店里温控表的现货,大致都是有如下功能的,看下面接线图:

图一:温控表接线与三组触点输出状态图

   从接线图看,温控表有三组输出控制触点。其中KA0为控制温输出,如果利用其常闭点做控制输出的话,则触点的闭合与开断的动作区域在温度设置点附近,如设置点为25ºC,则测量温度上升为25ºC时,常闭触点断开,当测量温度下降为23ºC时,触点闭合。这种控制方式属于“点”控制,继电器的动作是跟踪一个温度设置点的,虽然为避免在一个点上频繁切换,中间往往有一个温度回差值,如23ºC--25ºC中间的2ºC,有的机型此回差是固定的,有的则是可调的,但温差调整范围也不是太大。显然,KA0的控制输出接点,无法满足用户提出的控制要求。
   再看KA1的输出接点,为温度下限控制输出。也是据一个“温度点”来输出的,当测量温度达到预设的下限值时,KA1动作,只要在温度下限值以内,KA1维持输出,只有当测量温度高过下限设置点时,KA1失电,触点释放。单靠KA1的控制触点,也无法实现控制要求。KA2的输出接点,为上限设置点,其控制原理与KA1相同,也可看作是一个“点”控制,不能独立完成控制任务。
   儿子灵机一动:可不可以将下限、上限两个控制输出结合起来,达到用户提出的控制要求呢?
   爸爸赞许的点了下头:好,我也是这么想的,我们分析一下试试看。
   看下面的KA1、KA2输出结合的控制状态图和用户控制要求图:

图二:上、下限控制状态与用户要求控制特性图

   儿子说:利用KA1、KA2两只继电器的常闭点串联,在两继电器未动作的区域内,控制风机得电运行,即图中a、b段风机得电运行,不是达到要求了吗?
  爸爸说:好像不行。在c、d段风机也是得电的,风机在大部分时间内都是得电运行的,只有上、下限之外,风机才停,将两触点直接利用,还是不行。而用户的要求如图二的右图,只有右图中的粗线段(a、b/1a、1b),才是风机运行的时候。检测温度到达下限点时,风机运行,到温度上限点时,风机停止;然后温度回落,再度到达下限点时,风机才又重新运行。风机不是运行于一个“点”上,而是只在a、b“段”上运行,达到很好的节电效果。
   儿子说:我未注意到左图中的c、d段啊,确实不行。但可以利用上、下限的触点输出,外加控制电路来实现。这个外加电路应该不难搞才对。
   爸爸想试一下儿子的水平究竟怎样,说:这样吧,咱们两个都搞一个外控电路,看谁的电路精简和合理,就采用谁的电路,好不好?
   儿子知道这是爸爸想试探自己的本领如何,对自己也算是一个小挑战,想着自己较复杂的机电控制线路都搞过一些,这个小电路应该不在话下。就爽快地答应了。
   想着是很简单的事,做实际做起来,这个小功能却不那么容易实现。外加两个继电器似乎完成不了,用三个继电器,电路又太繁琐。按爸爸的思路是,用两只外加继电器应该能够实现的。各采用KA1、KA2中的一个触点来用,好象也不能完成任务。
   儿子用了半天的时间,画了几个图,对电路作了最优化和精简的处理,又通过接线试验,终于搞成功了,但若从控制原理上分析有点拐弯。爸爸开始是皱着眉头思索,突然抓起笔来,三下五除二,将接线图画了出来,也未接线试验,就宣布电路肯定好用。
   父子俩搞的控制线路图如下:

   图中KA1、KA2为温控表内部的上、下限信号输出继电器,KA3、KA4为外接继电器,KA3提供控制信号输出。儿子设计的控制线路采用了上限继电器的常开、常闭触点,下限继电器的常闭触点及KA4的两组触点。控制过程如下:设备上电后,由KA2的常闭触点、KA4的常闭触点电路,提供KA3线圈的电源,KA3得电,风机运行,下料罐开始升温;温度到达上限时,KA2常闭点开断,常开点接通,KA3失电,同时KA4得电自保,风机停机,下料罐开始降温;因KA4的自保作用,当温度降至上限点以下,KA4则经KA1常闭点与本身自保触点维持得电状态,KA3则维持于失电状态,下料罐温度继续下降,直至到温度下限点时,KA1下限继电器动作,KA4自保回路断开,KA4失电,KA3重又得电,风机运行。
   爸爸设计的控制线路则似乎更简单一些,线路在原理上一目了然,更便于控制过程的分析:下料罐温度到达下限时,KA3得电,并形成经KA4常闭点、KA3常开点的自保(自锁)回路,风机运行;温度到达上限时,上限继电器KA2常开点接通,KA4得电,在断开KA3自锁回路的同时,经KA3常闭点、KA3常开点形成本身的自锁回路。KA4维持得电状态,KA3维持失电状态,风机停止;当降温又至温度下限继电器KA1动作时,KA3动作,在断开KA4自锁回路的同时,形成KA3自身的自锁回路,风机又开始运行。
   控制要求的重点在于满足两个条件:
1、KA3、KA4一旦得电使能自保(自锁);
2、两只继电器,甲继电器得电自保的同时,必定要断开乙继电器的自保回路,使其失电。反之,也是如此。
这种控制法,不是常规的温度点控制,而是温度段控制。也算是一种特殊应用了。
   儿子和爸爸的电路都能完成这个任务,所用触点数量也一样多,但爸爸的电路更容易理解,也更为经典。儿子的电路也能较好地完成任务,也算是难得了。
   爸爸说:我是想到了这两个条件,据此条件,电脑子里形成了这个电路,电路的逻辑关系未清晰之前,也是白费力气啊。
   儿子虽然搞出了电路,但相较之下,似乎仍是爸爸技高一筹,电路走线与原理分析,爸爸的电路要“顺一些”,自己的电路有点拐弯呀。自己搞电路,要更善于从逻辑关系的分析上,走“顺”一点的路啊,使电路更为优化和合理。

   风机控制接线图如下:

旷野之雪
2009年8月25日

楼主:
多谢五楼\六楼两位热心朋友的重发贴!!

网友C:
讲的比较清楚

网友D:
儿子画的上限的公共端应该接在 L ,不然是没有用的.

网友E:
学习了,真的很不错

楼主:
儿子画的上限的公共端应该接在 L ,不然是没有用的.

是的,粗心了,KA2的触点图形画错了,公共端应该接L端.谢谢11楼朋友指出!

网友F:
看啊可能学习一下

网友G:
你这个麻烦了,用下限的常开点做起动按钮和KM1的常开点并起来,再串一个上限的常闭点做停止按钮,串到KM1的控制回路里就行了,用中间继电器浪费了!

楼主(2009-09-24):
一个起停和自锁的法子,是上来就想到了的.用起来不行,才退而想到了以上"麻烦"的法子.事过境迁,为嘛非得要麻烦一点,才行,我也说不明白了.哈哈.

网友H(2009-11-01):
太复杂了,只要把一般的单启动回路中的启动,停止按扭用温度表的上下限触点代替就好了,
-------------1/1----------11---------O------------

网友H:
在下限常开处并联一自锁触点

              上限           下限           KM1

------------------11------------11---------------O-------------
                        ----------11---------
                                 KM1
上限,下限都设为低报

网友I:
收了,我正找这些资料呢,谢谢

网友J:
不错
我以前接触到的温度控制都是温度点的,看了这个帖子,才知道还有温度段控制,同时要求节能,省电。

网友K(2010-05-15):
实在是太精典了,让我又学到一招,谢谢楼主!

网友L(2012-03-26):
回帖是美德,有支持才有发展

网友M(2012-10-07):
好帖子啊 我就在做这个时,琢磨了半天啊

网友N:
实践出真知

网友O:
今天有点晚了,明天再看。

网友P(2012-11-08):
受益匪浅

对我们新手很有指导意义

非常支持多发表这样的帖子

网友Q(2013-05-20):
有点意思

网友R(2013-08-27):
回复 网友G:
实际应用中好像会导致常闭点频繁的开关

网友S(2013-09-27):
顶一下,学习一下,谢谢,老师

网友T(2013-10-31):
简单看了下

用户提出的控制要求是:当下料罐温度低至25oC时,启动锅炉风机进行升温;当下料罐温度升到32oC时,停掉风机。不要求温度被精确控制在一个点上,而大致保持于25oC--32oC之间就可以了,这样风机也不需要频繁起动和长时间地运转,节电效果也会非常得好。

淘宝有卖成品的  大致五十元左右 带显示屏  按钮有 下限加减 上线加减 用来调温度限度  然后就是自动和手动了

电源插孔输出控制

网友U(2014-05-30):
虽然简单,但很实用!跟电接点压力表控制相似

网友V(2014-07-05):
谢谢了,做为新手的我们。非常感谢

网友W:
不错   感觉还是老子的图比较实用  有空自己试试

网友X(2014-10-18):
楼主发—份到邮箱(394652575@qq.com)。谢谢!

网友Y(2016-12-05):
回复 网友G:
我也是这样看的

网友Z(2018-10-25):
这种电路确实比直接用温度接点来控制要好一些,不会启停太频繁。

网友AA(2020-06-13):
实际温控器的回差值调节电路是什么样的,把控制阀值取中间值,上下回差扩展到上下限温控点上,这样不需要加什么零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