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25):
延时闭合的动合(常开)触点,延时断开的动断(常闭)触点,好像还可以理解。
但下面:延时断开的动合(常开)触点,就不理解了,都已经是常开了,你还断开什么??延时闭合的动断(常闭)触点,都已经是常闭了,还怎么闭合呀???晕了。。。
就是不理解。那位师傅给我解释解释。。

网友A:
你这是从哪里看到的这种说法

楼主:
一本电工作业培训书上,是不是它错了??

网友B:
呵呵
延时断开的动合(常开)触点  指的是断电延时断开,它得电的时候常开触点马上闭合,断电后延时断开,应该是这样吧。

网友C: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D:
LZ 说的前一种是通电延时型的,后一种是断电延时型的,也说是4 楼说的那样动作。

网友E:
在《电力拖动》教科书上有解释

网友F:
应该是延时断开的的继电器吧,
我是新人,大家多多观照啊!1

网友G:
有些电路需要通电后延时断开就是这样的,不通电时是闭合的!

网友H:
延时断开的动合(常开)触点  指的是它得电的时候常开触点马上闭合,断电后延时断开;延时闭合的动断(常闭)触点  指的是它得电的时候常闭触点马上断开,断电后延时闭合,此类触点属通电瞬动,断电延时型时间继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延时断开的动合(常开)触点  指的是断电延时断开,它得电的时候常开触点马上闭合,断电后延时断开,应该是这样吧。
嗯,是这样的。到底是弄明白了,是断电延时的触点,不在晕了,呵呵

网友I:
看的头昏脑胀的,还是图形好理解.

网友J:
引用 网友I:
看的头昏脑胀的,还是图形好理解.
怎么会“头昏脑胀”呢。得电延时的时间继电器,其动作是延时的,恢复是瞬时的;失电延时的时间继电器,其动作是瞬时的,恢复是延时的。

网友K:
时间继电器的说明书上都会有时序图的,看不明白说明,看下时序图就很好明白

网友L:
4楼说的应该是对的。
我这样说吧:时间继电器的动作,是用来控制某段时间内的触点状态。
比如,有一个灯是亮的。当时间继电器一动作,灯立即关闭,同时时间继电器开始计时,计时结束,灯又返回初始状态。点亮。
这种时间继电器在FANUC程序上有体现。

网友M:
我完全同意楼上的说明

网友A:
最好是找个时间继电器实际试一下

网友N:
延时断开,是指线圈供电断开后,触点不断开,延时一会后再断开

网友O:
你说的那种肯定是老式的时间继电气(气囊式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O:
你说的那种肯定是老式的时间继电气(气囊式的)
气囊式的现在很难见到了

网友P:
这个好理解,不是教材错了,是你自己还没搞清楚,主要是通电延时和断电延时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