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25):
哪位大侠知道三菱GOT画面中用的位图,我把位图放到库中以字软元件的形式使用,但是位图占内存太大,怎么样才能够让它减少占用内存的量呢?    拜谢

网友A:
你的图复杂了吧,可以用简单点的图,或是用大点存储量的屏

网友B:
用的屏是哪种的?
BMP格式的可以把图简化一下;

网友C:
图的分辨率降低一点,或者尺寸减小点。这个应该是图形处理问题吧

楼主:
我用的是985的屏和970的,这两个内存是不是都一样的啊,还有BMP的图形怎么简化啊

网友B:
内存是一样的,只有1MB;可以扩展到9MB;

网友D:
压缩的小一点就可以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