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方案确定

楼主(2009-08-25):
各位朋友:
  用AB的产器,控制室与设备分开,控制室与设备不是固定的,过一定时间要移动的,如果用电缆直接联的话,电机的到接触器是必须要用电缆联接的。模拟信号也可以用电缆直接联接,不过这样会加长现场的施工周期。请问有没有什么更好的方法,主要是安装上方便一些。

网友A:
搞个移动式配电柜就行了。

楼主:
移动的配电柜?还有电缆线呢,不可行

网友B:
听不大明白,好像是说随时要把电气箱和机器设备分离。
把所有接线用公母插头转接吧。这样需要分离的时候,把电气箱上的插头拔掉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