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25):
公司最近有一个汽车升降机的项目,现场调试过程中控制电机断电后,电机抱闸有动作滞后,升降机不能立刻停止。请各位大侠帮忙分析一下什么原因

网友A:
重新调整抱闸,检查一下抱闸是否卡?

网友B:
可不可以设置提前抱闸呢

网友C:
空载试呢?

网友D:
检查一下控制抱闸的继电器

网友D:
考虑能否先减速在停止

网友E:
引用 楼主:
公司最近有一个汽车升降机的项目,现场调试过程中控制电机断电后,电机抱闸有动作滞后,升降机不能立刻停止。请各位大侠帮忙分析一下什么原因
可以呀。为防止溜勾,可以先抱闸,后断电。

网友F:
调试到合适的时间抱闸。

网友G:
哪一种抱砸?检查一下是否抱偏。

网友H:
检查是不是机械原因引起的抱闸

网友I:
先抱闸再断电

网友J:
引用 网友H:
检查是不是机械原因引起的抱闸
没错,先要搞清楚是机械原因还是电气原因

网友K:
我曾遇到过三菱伺服电机掉电后,抱闸延迟的问题。
抱闸的接线不同,可能会引起掉刀的状况。

网友L:
先判断一下延时是电气问题还是机械问题

网友M:
从原因上找解决的办法,先看机械原因,再看电气原因。综合分析。

网友D:
从原因上找解决的办法,先看机械原因,再看电气原因。
没错  你可以观察, 按钮、继电器、抱闸三者是不是同步,如果继电器与抱闸同步并且滞后于按钮的动作,那么应该不是机械问题
也可以安装机械保护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