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控制

楼主(2009-08-25):
我现做恒压供水,使用PID仪表控制变频器频率,PID仪表的PID空载输出为24V直流电压,安川F7型变频器A2端子4-20ma控制,但不能超过10V直流电,A2端子时250欧,跟仪表公司联系,他们说没问题,接上负载后电压为20ma*250欧等于5V直流电,请问各位师傅是否可行?谢谢

网友A:
应该是你理解错了吧,我觉得PID仪表一般输出的模拟信号都是标准信号,还有变频器端子的功能你也理解错了,4-20ma,0-10V,-10V--10V是要选择功能参数的,选择你要输入的信号类型,并没有最高10V的说法.
按你上边的说法你的仪表应该是4-20MA的输出信号了,接上去没有问题的.

网友B: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C:
呵呵;
输出是电流信号时你就不用关心电压了;只要接到变频器的电流输入信号端;
4~20MA的信号,最大一般不允许超过32mA;

网友D:
把pid表的输出标准信号接到变频器的pid反馈信号端子就行了。

网友E:
用标准信号,感觉你是对信号的意义还没有理解清楚,可以在网上查一下相关知识

网友F(2009-10-11):
更改你的模拟量信号选择,电压信号或者电流信号,恒压供水这方面通常都是用0~10V信号
变频器和PID仪表都可以选择的如果配不上的话,换PID仪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