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25):
情况简介:我厂新建两台75T/h硫化床锅炉,锅炉已经安装住了,但是对于锅炉配套的500KW大电机驱动方式是采用高压变频驱动还是低压变频驱动始终悬而未决,因为高压变频器厂家和国际知名电气巨头公司各执一词,到底哪个方案更可行,因此想请有经验的大师帮我分析一下看!!

设备情况——
1、电机功率:500KW  引风机共5台。
2、电机选型:设计院设计方案是10KV高压电机+变频器。但两家国际知名巨头公司却都建议我们采用他们的低压电机+低压变频器方案。
3、我厂是造纸厂,自备发电站,热电站汽轮机发电电压10KV,设备全年运行。
4、建设资金不充裕,价格是考虑的主要因素之一。
5、电缆铺设距离估算为200~300米。

一、来自国际知名公司的低压变频方案

   10kv/400V降压变压器+国际知名低压变频器+500KW(380V)电机方式。
 (1)国际知名低压变频器:35~40万
 (2)国产知名品牌800kVA油浸变压器 : 6~8万
 (2)国产知名品牌500KW电机:10~12万

他们的理由:
(1)在一定的功率范围内(200~1000kW)尽量选择低压变频器,易维护、安全性高。
(2)高压变频器价格过于昂贵、技术复杂,增加了用户的维护成本,高压变频器维修难度远比低压变频器高,人工费用高,维修周期长,损失大。低压变频器技术成熟,操作、维护简单,运行成本低,维修周期短。
(3)国产知名高压变频器品牌一般为60~65万,国外品牌的高压变频价格更是昂贵难以承受。

二、来自设计院和国内知名高压变频公司的方案

   10KV高压变频器(带旁路工频柜)+10KV高压电机
 (1)国产知名高压变频器:60万
 (2)国产知名品牌高压电机:15~20万

他们的说法:
   (1)电缆成本:高压远低于低压,低压方案忽略了电缆的成本!从变电站—变频器—电机,低压需要500平方铜芯电缆,高压只需要70平方绝缘铠装高压电缆,两者造价每米距离相差400元左右。
   (2)业界一般均提倡250KW以上电机采用高压电机——500KW电机,低压方式电流太大,电机制作困难,市场很少有,恐怕需专门加工制作。
   (3)高压变频技术成熟,本身带有旁路装置,高压故障也能保证生产顺利进行。
   (4)500KW的电机用低压变频,谐波干扰会很大,电缆长度不能超过200米。

请各位高人不吝赐教,或者表个态也行啊,看看哪个更有理有利!!在线急等!!我的QQ:88098568

楼主:
我个人有点不成形的见解,按常理判断用高压驱动比较普遍,但是这两家全球知名品牌公司的高压变频器价格实在太吓人,我们厂出不起这么高的价钱,直接与国产高压变频器竞争恐难,但他们又想占领我们这块市场,只能以低压变频方案来对付国产高压变频方案,不知我分析得对否。

网友A:
电机太大应采用国产10KV高压电机+变频器,你减少在变压器和电缆上的投资。

网友B:
觉得还是用高压好

网友C:
坚持用国产品牌

网友D:
高压变频率控制比较好,既然投资都差不多的话,直接采用高压变频控制的话,有利于节能控制,特别在启动和停止的时候。

网友E:
我在钢铁厂 我感觉还是有高压变频控制比较好  节能 省下变压器的钱。 举个例子 我们厂高炉上料皮带传动电机 385KW的 就采用10KV高压供电

网友F:
你们这个电厂本身容量太小,怎么能允许上马呢?现在都是上大压小

网友G:
不太懂,不过看2方的观点,个人觉得设计院的观点讲的更为实在。
要是需要再做一个大电流电机,就更麻烦了。

楼主:
上面各位大侠的意见都很宝贵。
我对整个系统初步评估下来,进口低压品牌的方案总造价似乎比国产高压品牌的还要便宜10~20%,但低压的会带来大电流、电缆造价贵、大电流电机可能要特别制作,安装降压变压器、大电流电机也都是很麻烦的事,所以技术上又比较认可是用高压,两相权衡难以决策...这时应该如何去思考问题呢????

网友F:
个人呢觉得首先应该考虑你这个电厂的发展趋势,我们也是75吨炉子,4*1.2万机组,送风机、引风机也进行了变频改造,用的是低压ABB,但是我们现在停产了。所以要先考虑国家是否还让你们这么小的机组存在,这是关键!!!!!!否则你改造完就必须停产关停,那岂不是白投入了吗???

网友H:
低压变频技术还是比较成熟的,维修简单,高压维修很麻烦的,故障总是难免的,生产上能允许你停几天甚至十几天?
500KW低压变频器,你也可以考虑用国内知名的,质量也可以的:20万就可以了。低压端电缆用2根单根300平方双拼是没什么问题的,末端放个补偿柜提高功率因数。所以用低压的其实也不烦。纯属个人意见,让大家见笑了。欢迎探讨。QQ:741883188

网友F:
这么小的机组都要关停了还谈这些,有点可笑,奉劝你们别把钱白扔了

网友H:
任何东西都有利有弊,高压维修较困难,低压维修容易而且技术更成熟。如果生产不允许停机很长时间的话,个人觉得还是低压好一些。
很多问题其实也不难解决:500KW的低压变频器,国产好的品牌其实做得也不错,就20万左右;电动机定做,500KW不算大;电缆线的话,500KW200-300米远,用VVR300平方双拼足够。我们就刚改了一套设备,用2台500KW变频同步拖动做冷拔。还可以

网友H:
用低压的还可以吧,我们刚改造了一台设备,用2台500KW变频器同步拖动做冷拔,效果还可以。QQ:7418831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