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复 THANKS

楼主(2009-08-25):
谢谢各位,我已经搞懂了,我在开始加了
LD M0.0
OUT I0.0
搞定了

网友A:
什么意思?没看明白~!

网友B:
你的题目表达不清晰,有点乱。

网友C:
没看明白

网友B:
楼主可以把内容表述得更加清楚点,我想你能得到帮助。

网友D:
常开触点K2闭合时Q0.0得电,这句话说明Q0.0应是输出才对。可是前面说是输入。有点搞不清了。

网友E:
希望你能给解释一下什么是无源干接点?有缘干接点?

网友F:
Q代表输出,你却说是输入,是我看不明白还是你表达不清楚,能说的详细点吗.你想实现什么样的动作.

网友G:
一个时间继电器  是个中继

网友H:
不明白,描述的不详细啊。常闭开关断开,M2才动作……
也没说K2动作以后,M1要不要关闭。
50MS又是怎么来的,是通过PLC控制,还是用时间继电器做的。

网友B:
你的外围按钮应都是常开,50ms后M2启动,M1需停止吗?在电路上需连锁吗?是自动还是手动,若是自动你就不用按K2,若是手动你50ms就无意义。

楼主:
补充:M2启动后M1不停止,是自动启动,只开始按一次,用PLC定时。

楼主:
外围按钮专门设一个常开一个常闭,定时用PLC定时,M2启动后M1不停止。

网友I:
K2怎样动作?手动还是自动?

网友H:
K1和K2是什么东东。。。接到PLC输入点吗,既然是只按一次按钮,K2应该是输出用的吧。搞不清楚楼主想怎么弄。

网友B:
LD 0.00(启动按钮)
OR 10.00
AND 0.01(停止按钮)
OUT 10.00(M1电机)
LD 10.00
ANDNOT 10.01
TIM 000 #50
LD TIM000
OR 10.01
AND 0.01
OUT 10.01(M2电机)
END(01)

网友H:
不把问题描述清楚,帮都帮不上你

网友J:
写的程序不对啊,输出怎么能用I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