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的应用 ?

楼主(2009-08-25):
求教,500W-1500W交流伺服电机的具体应用场合?谢谢各位大虾!

网友A:
这怎么说呢,很多地方都可以用

网友B:
定位精确的地方。

网友C:
还是先看下伺服的手册吧,了解下伺服有那些功能或是控制方式,看了后大概也能知道这用于哪里了

楼主:
谢谢,我也知道伺服用于一些数控车床,和一些机械手臂上,但是这个功率范围具体用在哪儿?

网友D:
主要,是用高速控制的地方,位置控制的地方,或是反复定位的控制,都有应用,

网友E:
伺服应用案例,http://www.simocontrol.com

网友F:
一般都是用于定位控制的

网友G:
包装,纺织,印刷等等

网友D:
定位XY平台冲膜的,单轴定位控制的,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