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25):
一台三相异步电动机的额定数据为:PN=15KW,UN= 380V,三角形接法,NN=1460r/min,效率=0.87,cosp=0.89,Tst/Tn=1.6,Ist/In=6.5求:
(1)电动机的额定i电流
(2)用星——三角形起动器起动时的起动电流和起动转矩。

网友A:
哈哈,都忘记完了。我看还是要翻下电工技术的书才能知道怎么去算了。

网友B:
电动机的额定i电流In=15×1000÷1.732÷380÷0.87÷0.89≈29.43A

网友B:
用星——三角形起动器起动时的起动电流:Iss=29.43×6.5÷3≈63.77A

用星——三角形起动器起动时的起动转矩:Tss=15000÷1460×9.55×1.6÷3≈52.33N.m

网友C:
一。PN=1.732UICOSΦη所以。I=PN/(1.732×U×COSΦ×η)=15×1000/(1.732×380×0.89×0.87)=29.43A
二。星形起动时的电流为三角形起动时的1/3.所以星角启动时的电流为I=(1/3)×6.5In=(1/3)×6.5×29.43=63.765A
三。启动转矩也减小为三角形接法时的1/3.三角时的转矩为TL=9550Pη/n=9550×15×0.87/1460=85.36Nm
所以星接时的启动转矩为T=85.36×1.6/3=45.5Nm

网友B:
5楼的朋友:(二。星形起动时的电流为三角形起动时的1/3.)
 星形时的电流应为三角形时的1/根3.

网友D:
楼上的是错误的,同意5楼的,在相同的线电压下,负载作三角形联结的有功功率是星形联结的用功功率的三倍。这是因为三角形连接时的线电流是星形联结时的三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