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25):
本公司因为用电量比较大,全厂设备加住户月用电量年平均在六十五W度。主要是机床设备电感性负载较大。根据电感性负载的特性,功率因数是比较低的!目前可能在百分之七十。有什么方法可以提供它的功率因数?提高功率因数是不是能节省用电量呢?迷惑中,有哪位师傅知道的?交流交流~

网友A:
安装并联电容器进行无功补偿,无功补偿的主要目的就是提升补偿系统的功率因数。

网友B:
加电力电容器自动补偿柜。

网友C:
加补偿电容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加电力电容器自动补偿柜。
对头,但对于功率较大的,可以就地补偿.

网友E:
安装并联电容器进行无功补偿,无功补偿的主要目的就是提升补偿系统的功率因数,这样可以提高你变压器的有功功率负载的输出,从而减少无功损耗,在一定程度上节约电费开支。

网友F:
增加电容补偿柜就OK了。

网友G:
是的,应装无功补偿电容仓.对节能的问题,我认为:减少的仅仅是电容仓之前的电流,即进电.所以节省的能量也仅仅是这段线路上的热能损耗.又虽然进电的电流是少了,然功率因素变大了呀.这样"P"的变化不大.因此也叫增容仓而不叫节能仓.

网友B:
引用 网友G:
是的,应装无功补偿电容仓.对节能的问题,我认为:减少的仅仅是电容仓之前的电流,即进电.所以节省的能量也仅仅是这段线路上的热能损耗.又虽然进电的电流是少了,然功率因素变大了呀.这样"P"的变化不大.因此也叫增容仓而不叫节能仓.
嗯,节能的意义不大,但好像你的无功超过有功的1/3,供电就要罚你,所以还是加的好

楼主:
謝謝各位指點~

网友H:
提高功率因素是对线路是的无功功率的补偿,与你单位的用电量多少没有关系。不过你要是不想提高的话,可能过段时间电业局就会来找你了。你最好还是安装一个补偿柜。

网友I:
装无功补偿电容仓,目前大家都用这个,最好是装上

网友J:
只是为避免供电局罚款也可以减少线路不必要的功

网友K:
提高功率因数的方法有三种:同步发电机、并联电容器、电动机与负载的合理匹配。最简单的并联电容器(感性负载)。提高功率因数一般对于电能的节省意义不是特别大的,但能使你的变压器最大程度的使用。而且当功率因数低于0.9时,供电公司会罚无功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B:
加电力电容器自动补偿柜。

网友M:
关于于何补偿电容。首先要知道现场的功率因数是多少。2是用电的总功率是多少。这两个数据就决定了你要补偿的电容的容量。如现场功率因数是0.7,总功率为200KW.如果我要把功率因数从0.7提高到1.那查表得到每KW要1Kvar的电容。最后用得来数乘上200KW就是需要的电容数。1乘上200等于200Kvar的电容来补偿。就可以了。

网友N:
功率因数我们是保证0.85以上。

对于抗性较大的用户,则要实行柜前和柜后补偿,

即用户进户线处补偿和线路末端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