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25):
iusbdaq数据采集卡可以准确快速的测量交流电压ac,这里我们介绍一下可以多个iusbdaq可连接于同一台计算机。我们以一个iusbdaq的dio口输入输出来做脉冲信号供给连接于同一台电脑的另一个 iusbdaq来测量模拟量。具体操作如下:
首先将一个iusbdaq(作为脉冲信号源)通过usb数据线连接到电脑上打开我们的一个软件
点击打开后界面如图001所示:
(备注:此软件是一个dio口输出脉冲信号,这里与一个iusbdaq连接作为脉冲信号源)
                 图001
如果您连接的是第一个iusbdaq数据采集卡那么在此处就得选择0如
,然后点击按钮
,再点击界面上方的按钮
,此时dio口通道灯就开始闪烁,当然您也可以设置周期的大小
。此时dio口就有脉冲信号输出。
接下来我们把另一个iusbdaq数据采集卡连接到同一台电脑上点击我们的免费软件图标
打开软件,此时应选择index下的1,如图002所示:
                       图002
然后点击connect to device与软件连接.操作到这里后我们把第一只(index 0)iusbdaq数据采集卡的dio口(上文中有脉冲信号输出的),把dio1(以dio1为例)经过分压成8路分别接入第二只 iusbdaq的8路模拟量通道。
(备注:第一只(index 0)iusbdaq数据采集卡仅作为脉冲信号源)
单一通道经分压器后连接图如图003所示:
            图003
将dio1分成8路后分别接入8路模拟量通道显示界面如图004所示:

                  图004

实物图连接如图005所示:
                      图005
注意:iusbdaq数据采集卡允许的电压采集范围(0-4.096v),不得超过此范围。为防止8路模拟通道相互干扰而影响测量结果,我们建议把不用的模拟量通道都与模拟地线(agnd)相连以达到零干扰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