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窗帘

楼主(2009-08-25):
最进,有个工程是一个会议室
    需要增加个自动窗帘,  主要功能是 这样的
   1,每个窗 帘 可以单独升落, 设计三个按钮
   2,窗帘可以通过“数据总线” (可以是 CAN 或 484)---通过电脑集中控制
   3,上位机有软件  (我觉得用  VB 可以轻松实现 --串口---控制节点)
   4,电机选择------- (不能停电便自动落下来)
   5,每个窗户 通过单片机控制   (稳定性,能很好通过电路驱动电机)
   6,好操作

网友A:
不熟悉,等待中。。。。等待高人。

网友B:
你的三个按钮是,升降和停止按钮吧,再加两个限位控制升降,用vb 485很好,电机市场用专用的窗帘机,如果想节约成本,在市场上买带减速装置的微型电机,单片机采用stc10.11.12系列的,价格便宜,抗干扰强,还无法解密,通讯芯片用SN75176或MAX485都可以,只要设计合理,肯定好操作,可以QQ892793019聊聊!

网友C:
1,每个窗 帘 可以单独升落, 设计三个按钮
3楼好像很专业。
第一条说每个窗帘都能单独升降。又设计3个按钮。
不明白楼主想说明什么。

楼主:
三个按扭 一个上升,一个降落,一个停止.三个按纽.

这是要每个窗帘单独,运行,也就是 比如现在 有10个窗户 窗帘都是拉下来的, 我站在一个窗户边,想只把这个窗户打开, 设计三个按纽以便单独控制
 (当然也可以考虑,用无线控制,省去很多走线的麻烦)

楼主:
搜到个 "电机 " 直接用于窗帘
      可以遥控 (这可以解决 按扭的问题)
 如何做成系统 --把各个窗户理解 ---通过 -484---MCU -----上位机软件来集中控制.

 接下来,任务是 汇编----(选51 这都比较熟悉)-----编写控制电机控制程序-----画电路图---测试.-----编写485通讯程序-----编写上位机软件----测试

网友D:
这个有现成卖的,带遥控器的

网友E:
科技越发达,人就变的越懒.哈哈

楼主:
最近有些忙一直没接着想法做下去,

楼主:
想办法自己搞出来
 继续了

网友A:
自己能搞出来,发上来学习一下,向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