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25):
各位前辈,我有0-5V模拟量输入PLC,然后要求与程序设定的4V电压比较后,当大于设定值后,通过Y输出信号。请前辈们指教。不胜感激!最好有图。模拟量模块是2AD的。

网友A:
这应该比较简单
看看特殊模块手册

网友B:
先看一下模拟量手册,有不懂的再有针对性的提问

网友C:
看手册0-5V对应的数值是多少,4V对应的数值是多少
转换成数值后用数值比较

网友D:
呵呵;编好程序后转换成数字量,只要对数字量比较就行了;

网友E:
把输入电压和4V参考电压都转换成数字,然后比较就好了。

网友F:
首先将模块对就的模拟量转换成数字量
然后就用比较指令就可以了
这个应该非常简单吧,具体有什么问题